这种加热管是如何保证加热丝不会接触到金属外壳?

楼主(2021-07-21):
下面这种加热管,外壳能保证安全吗?感觉很容易接触带电啊,还有,加热的水会不会也带电?

买不到适合的恒温水浴,淘宝上看到几款都太小了,打算自己简单做一个。温控、热电偶都买回来了,加热器打算买淘宝上这种。

网友:
这种是最危险的,很多被热得快电死的就是这种发热管

网友A:
绝缘的,你看太阳能热水器里的电热棒就知道了,当然感应电还是有的,用电笔测量可能会亮

网友:
加双开,温度够了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的,你看太阳能热水器里的电热棒就知道了,当然感应电还是有的,用电笔测量可能会亮 ...

请问中间的加热丝和外壳之间用什么实现绝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的加热丝和外壳之间用什么实现绝缘?

发热丝和外壳之间填充石英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热丝和外壳之间填充石英沙。

真担心短路或者火线接触外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担心短路或者火线接触外壳啊

所有电热水器都是用这种发热管,只是用的是那一厂家?那一工艺?那一种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担心短路或者火线接触外壳啊

外皮有选用紫铜,铁,不锈钢,等等。
发热丝有:镍,不锈钢,等等。

楼下补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皮有选用紫铜,铁,不锈钢,等等。
发热丝有:镍,不锈钢,等等。

人家只是想刷个M,你竟然当真。。。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277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只是想刷个M,你竟然当真。。。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277 ...

 下次不上当、、、、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只是想刷个M,你竟然当真。。。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277 ...

还真有弱智相信刷M币,100币才1块钱,就是去搬砖一天也能赚个200块吧

网友:
确实是很难刷M币的。费力费时不讨好。

网友D:
不知道那些热水器厂商说的防电墙是个啥原理。实在不行就自己绕个隔离变压器,那样就无忧了。

网友:
推测是有玻璃纤维缠绕或者是细小的陶瓷圈。

边装边往里面装石英砂,塑钢土什么,然后再弯折的。
确定工艺前可能会用塑料管看效果。。。但漏水了肯定会漏电的。。。
不过一般镁棒没消耗完之前不太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那些热水器厂商说的防电墙是个啥原理。实在不行就自己绕个隔离变压器,那样就无忧了。 ...

防电墙加漏保是最佳方案,这玩意功率动辄两三千W,那么大功率的隔离牛价格不菲,哪怕用开关电源供电也比隔离牛成本低,淘个二手4850电源自己改电压

网友:
买大厂老店的东西靠谱点。我储水式电热水器,小店买过几家,无一例外半年左右漏电。后来找了一个十年老店,价格也不贵,用了年多了,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中间的加热丝和外壳之间用什么实现绝缘?

几乎所有的电热器件如电饭锅/电热水器/电水壶等都是这类型电热管做成,基本不会漏电。
制作时管子与电阻丝间保持距离并填充氧化镁来绝缘的,氧化镁导热耐热绝缘性能都很强所以可以保证不漏电,当然万一漏电,就要靠接地线和漏保来断电了。
防电墙是使水流通过细而长的塑料管道进出热水器,使“水柱”的电阻远大于“串联”的人体电阻,那么漏电后在人体上的电压降在“安全电压”之下,避免了触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