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标称输出DC 3.6V的充电器,为何实际输出有6.3V?

楼主(2021-07-21):
如图。这个充电器是用来研究着玩的,故障主要表现为2个:一是实际输出电压6.3V,是标称的2倍多;二是LED充电指示灯不亮。

对照着电路板,我把次级电路画了一个简单的电路图出来,画得若不对,请指正。

这次次级电路输出的二极管,经我用蜂鸣档测试,正反均不通。用二极管档测试,正方向测试显示0.168,反方向测试显示0.720.
莫非又是这个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
R7测得4.4欧。  ()网上查了下,红黑棕金 ,其值为:201殴,这个好像小了很多。
R8测得0.557K欧。()网上查了下,“四色环电阻棕黑红金”是 1000欧, 误差为正负5%。这个好像阻值也不对,小了一半。

网友A:
如果是这个原理图的话 没有稳压没有反馈 出来电压高了正常吧 等带载就跌到3.6了

另外电阻是在板子上直接测的 还是拿下来测的?

网友B:
我也有个差不多,空载电压是高点。注意正负极,接个3.2v电池就可以,充电时灯会亮,满了就灭。

网友C:
厂家说了,抱歉,数写反了不过,这也不怪我们,为了忽悠你们买,只能不断华山论贱,就这,倒霉的设计者因为多按了俩电阻,已经被我厂炒鱿鱼了那R7和5欧电阻简直就是浪费你又不带反馈稳压,整那玩意干啥

网友D:
元件要焊下来测才准,led不亮可能烧了,可以用二极管档测,亮了就是好的,不亮则坏了。

网友E:
电路图那led符号很有个性

网友:
你先看看ZD1是多少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原理图的话 没有稳压没有反馈 出来电压高了正常吧 等带载就跌到3.6了

另外电阻是在板子上直接测 ...

电阻是在板子上直接测的,因为昨晚比较晚了。测了几次,有1、2次测出来数值又正常。今天准备拆下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差不多,空载电压是高点。注意正负极,接个3.2v电池就可以,充电时灯会亮,满了就灭。 ...

想接个3V左右的负载来试试,又怕电压太高,充出问题,所以请教下大家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说了,抱歉,数写反了不过,这也不怪我们,为了忽悠你们买,只能不断华山论贱,就这,倒霉的设计 ...

我也觉得,3.6V,6.3V,太对仗了。那R7 R8我也觉得为什么不直接整合成1个1.2k的电阻呢?
那R6的5欧电阻我也没搞懂作用在哪里,负极输出那一路好像一般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要焊下来测才准,led不亮可能烧了,可以用二极管档测,亮了就是好的,不亮则坏了。 ...

好的,今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那led符号很有个性

 画的时候我也有所感觉

ZD1那个有点红的管子 我还不太认识呢 求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画的时候我也有所感觉

ZD1那个有点红的管子 我还不太认识呢 求教? ...

你的图有点小错,我重新画了一个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接个3V左右的负载来试试,又怕电压太高,充出问题,所以请教下大家先

或者接个5v左右的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说了,抱歉,数写反了不过,这也不怪我们,为了忽悠你们买,只能不断华山论贱,就这,倒霉的设计 ...

5欧的电阻是拿来限流的吧?

网友:
那个zd1直接影响后面的电压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厂家说了,抱歉,数写反了不过,这也不怪我们,为了忽悠你们买,只能不断华山论贱,就这,倒霉的设计 ...

数字是供货厂标反的,这锅我们不背,只是贪便宜买的仓库底。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们的设计师把数字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图有点小错,我重新画了一个正确的

学习学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