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48元的松香雾化器到手拆箱试用,维修主板漏电短路神器

楼主(2021-07-21):
花了6.2元买的,其他都是用的淘金币红包。因为淘金币金主规定每个月必须有一单实付金额>5元。所以这单红包攒到42元就下单了。l

这家店松香雾化器有两种,一种上34元,一种48元,区别是发热芯不一样
这玩意的功用:松香雾化神器 熏手机主板神操作 查主板漏电、短路超便利https://www.iqiyi.com/v_25n6a923zf4.html

包装看起来还行,送了一盒松香

一共两只发热头

底部旋钮调节电压来控制发热量

充电器居然是从510头部接入

接电测试,可以看到发热芯发红了

其实本来我是想自己做一个的,手上刚好有510的便携烙铁

网上也有卖510的发热头,价格15块左右

最后想想还是买了成品,主要上前面的玻璃罩不好弄,如果弄铁皮的,效果没那么直观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玩意,好用吗?

网友:
这个不就是电子烟改装的呗。

网友:
电子 Y杆除了做烙铁,现在又开发出松香烟雾。不知道以后能开发出什么有趣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玩意,好用吗?

挺好用的,雾化松香比较方便

楼主:
把松香雾化成烟雾喷到电路板上,然后用烧鸡法测试电路元件。这是没有红外成像仪测试短路元件比较好的方法

楼主:
你们都不知道松香法测量短路元件吗?给电路板熏上一层松香,然后电路板接电,短路部分发热融化松香,从而找出短路部分

网友B:
亲测不好用,手里有千把个这样式的,本来想福利下坛友,自己试了下不太好用,还是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测不好用,手里有千把个这样式的,本来想福利下坛友,自己试了下不太好用,还是算了…… ...

我觉得还行,比拿烙铁熏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行,比拿烙铁熏方便

用几次这种发热芯就糊了,效果就不行了……最关键的,卖这玩意儿随时被投诉……

网友:
估计你这个帖子一发,救活了一堆电子烟厂家,动动脑子又满血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几次这种发热芯就糊了,效果就不行了……最关键的,卖这玩意儿随时被投诉…… ...

这倒是有可能,它这是松香直接和发热丝接触,感觉应该在发热丝和松香之间再隔层铁板,发热丝加热铁板,铁板再加热松香,这样可能发热丝寿命会长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倒是有可能,它这是松香直接和发热丝接触,感觉应该在发热丝和松香之间再隔层铁板,发热丝加热铁板,铁 ...

有种陶瓷的好一点,就是雾化芯有点贵,一套成本要20+了

网友:
这个方法二十年前就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陶瓷的好一点,就是雾化芯有点贵,一套成本要20+了

是这种发热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发热芯吗?

这种挂的更快,这玩意儿前几个月卖铜卖了二百斤

网友:
淘个热成像仪方便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不知道松香法测量短路元件吗?给电路板熏上一层松香,然后电路板接电,短路部分发热融化松香,从而 ...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发热芯吗?

这种也是电阻丝式发热芯,只不过在里面,金属部分的孔是用来将烟油虹吸到内部的电阻丝上。这个妥妥的电子烟雾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