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卤素射灯改造

楼主(2021-07-21):
零几年的老房子,射灯都坏了,现在的射灯都是灯、壳一体的,更换不便,所以我打算利用一下以前的灯壳,改造成E14小螺口。

买了E14灯座和灯泡,等到货以后再用螺柱或3D打印的支架把E14灯座固定到射灯壳上。

补充内容 (2021-7-26 22:39):
原来的驱动都烧得差不多了,十几年了,都扔掉。
改造完后,换灯无需再像老式射灯那样需要拆下射灯壳。效果见7楼。

网友:
这种卤素灯泡都是插口的,有220V和12V电压的,可以考虑直接用插口LED灯泡,替换卤素灯泡。

网友:
壳子都氧化了,可以直插LED射灯。原来50w的变压器现在一个就把全部射灯拖下来了

楼主:
原来的驱动都烧得差不多了,十几年了,都扔掉算了。

网友:
卤素灯很烂,爱坏,不节能。

网友:
直接换LED筒灯,接两根线就是了,简单方便。

我家客厅天花板四角,以前安装的是明装射灯,四个220V50W插脚灯泡,去年买了四个暖白色明装筒灯换上,亮色至少提升一倍,四个筒灯功率不到50W。

楼主:
搞定,附上st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