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容量测试仪 现在电流显示不对了

楼主(2021-07-21):
以前在某宝购人,改了电流运算放大短路,现在电流显 示不对了,好像就改了r15,r16,现在不知道阻值了, 有同款的可以麻烦告知一下,现在去某宝上找不到一模 一样的了,只有差不多的估计是新款,我的这个采样电 阻是5豪欧的新版是20豪欧的不一样

网友A:
问一下之前卖给你的店家或许知道

网友B:
R13、R14、R15、R16、R17都是一样的,都是5K;
另外,这个PCB被有意修改过,所以你改动后不准是很正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之前卖给你的店家或许知道

2-3年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3、R14、R15、R16、R17都是一样的,都是5K;
另外,这个PCB被有意修改过,所以你改动后不准是很正常的事 ...

不是吧,我看痕迹只有r15-16动过,并且其他电阻是10k和一个510k

网友:
楼主,根据你的电路板,自己跑出一个电路图(哪怕是局部),就可以根据电路的拟出修复的方案。

譬如我的新版本,就是下面的图样,及其整理出来的电路局部。

网友:
买个新的,比一下,不一样的话,就把坏的扔了,于是,你就有了一个好的测试仪。这种测试仪测不准的

网友(2021-08-25):
先检查电阻焊接有没有问题,电阻本身有没有被焊坏,最好换个电阻重新焊
也可能是操作时烙铁没接地或者手上带静电,将运放芯片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