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CZ43是真烫烫烫烫烫烫呀

楼主(2021-07-21):
64G的CZ43,体积和速度都还比较满意,就是太烫烫烫烫烫烫了。
插在3.0的口上传输数据很热,这个还能理解,问题是插在2.0的口上,速度起不来,还是那么的烫,手根本就不敢碰的那种,拔下来都不敢放手心里。

网友:
楼主没用过 真正热的U盘

网友:
芯片的耗电量太大了

网友:
这个u盘待机状态都有100ma的电流。其他u盘才几ma。

不过我用在2.0主板上,一切正常。

网友A:
cz43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普通的,有线路板的。还一种是黑胶的。他俩外形一模一样。就USB接口有点不同,你说很烫的话就是黑胶盘。因为这两种我都有。

网友:
TLC的比MLC的发热大,MLC的比SLC的发热大

网友:
锟斤拷,烫烫烫烫

网友:
那你对它的寿命【一定】也不会满意

网友B:
我的cz880也是,2.0上面,烫倒是不至于,但是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cz880也是,2.0上面,烫倒是不至于,但是很热。

在心里憋着更烫,说出来舒服些

网友:
U盘确实很热。

网友C:
它还容易坏

SANDISK里面的U盘,我保修最多的型号就是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还容易坏

SANDISK里面的U盘,我保修最多的型号就是它了

品质垃圾

网友:
你是没用过热的u盘,2258h 2246en上04t的双贴1t容量的u盘,分分钟上到100度的温度,

网友:
CZ43 和 CZ430 就是垃圾。速度慢、烫手、USB口塑料外壳还特别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z43有两种,一种是那种普通的,有线路板的。还一种是黑胶的。他俩外形一模一样。就USB接口有点不同,你说 ...

请问外观上怎么区分?能否提供图片解说一下?还有两种版本性能有差距么?

网友:
我看成CZ48了,CZ48有两种。    CZ43我也有,在车上听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