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按耐不住,还是入手了一组法拉电容,开拆

楼主(2021-07-21):
看图吧,啥也不说

网友A:
48V-166F,准备拿来干些啥?

网友B:
这一套多少钱?

网友:
可以搞个电磁炮

网友:
估计点焊机

网友C:
大客车上的吧,LZ要组12V的放汽车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166F,准备拿来干些啥?

给汽车加一组,剩下没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多少钱?

某鱼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客车上的吧,LZ要组12V的放汽车上用?

是的,就是位置太大,不好安置,还在规划中。

楼主: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容量和自放电还可以吗?

网友E:
加在车上有什么用?改善音质?增加油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和自放电还可以吗?

18个里面有5个都不太行了,想挑一组连续6个的都难,最后勉强挑一组只有一个偏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在车上有什么用?改善音质?增加油耗?

车子有几年了,电池容量下降严重,有是忘记关停车监控,三四天就只剩10v多点,老电瓶这个电压启动不了车子了,用这个基本可以解决瞬间启动压降问题,类似现在卖的法拉电容汽车启动器,那个成品价格相当可观。

网友:
可以给车子电瓶并一套,启动绝对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车子有几年了,电池容量下降严重,有是忘记关停车监控,三四天就只剩10v多点,老电瓶这个电压启动不了车 ...

电池不行那就直接换吧,何必这样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不行那就直接换吧,何必这样搞呢

搞这个一劳永逸,电瓶只要能存一点电就可以一直用了。

网友:
均衡板芯片都被角磨机加工过,也太小气了。零几年网上有三极管加外围,负载电阻等做被动均衡电路。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AH的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