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维修红黑线没有阻值

楼主(2021-07-22):
如题,只有拆电机缠线了吗?不转,没有烧焦味道,电容可用,红黑线之间没有阻值。

网友:
接头处容易断

网友:
换电机,淘宝上找纯铜电机

网友:
换铜线,双轴承电机

网友:
线包 接头处有一热保险电阻如果损坏一样没有阻值。

网友:
查一查 是不是串在线圈的保险电阻坏了

网友:
黑色套管里面有温控,估计是烧了,换一个,或者直接短路温控

楼主:
温控是在红色线包里面吗?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个温控是连接在哪个颜色的套管里,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个温控是连接在哪个颜色的套管里,谢谢各位大神

总归在没有阻值那个线圈的线头里,手指头捏捏

网友:
红线没阻值就找 红线,

网友:
铝线的吧,我前天扔了两个,全是接头处烂了,接不起来,铜线的才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那个温控是连接在哪个颜色的套管里,谢谢各位大神

量红线和黑线对其它线有没有阻值就知道了

楼主:
看里面都罐的胶,晚上回去拆开套管看看

网友:
没阻值指的是阻值0还是无穷大?

网友A:
没阻值是阻值为0还是无穷大?

网友:
那个温控保险电阻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阻值是阻值为0还是无穷大?

无穷大,哦,还有字数要求

楼主:
拆开看了一下,红线的里面烧了,旁边是两条锡包线,然后外边锻炼一条锡包线

网友:
“没有阻值”是无穷大吗?那就是温度保险断了或者公共线头脱开,看线圈没有烧焦的痕迹,可以剪断绑线,挑起引线接头,打开绝缘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