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21-07-22):
家里的格力空调检测到的最低制冷工作功率大概是90w不到,
但实际很少运行在90w,实际控制温度范围估计在4度左右,控温太差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使空调低功率运行吗?

网友:
没有16A功率插座,不清楚功率,空调设置26℃,房间衣柜1.4米位置贴了一个温度计,一般是27℃左右

网友A:
怎么这么小的功率? 空调只有9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么小的功率? 空调只有90W?

我实际看到的最低的制冷时的功率,现在变频空调都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际看到的最低的制冷时的功率,现在变频空调都差不多吧

内外机风扇都有90W了

网友:
直接关了吧

网友C:
不考虑空调差异,温度设定高才会最小,如29---30度, 当室外低时设25度也会小。

董婆说一晚耗一度是指室外25度时,设定25度。

网友D:
压缩机停机就室内机运行差不多就是90W,室内温度受很多因素影响,人走动、门开关、风力切换等都会造成温度偏差.
冰箱压缩机都不止90W,加上各种板子风机消耗,实际能给压缩机分配的电力不到40W,空调压缩机不是无刷电机,可以10-100000转无级变速,一般空调变频压缩机都是20~120Hz之间变频,即便是运行在20Hz,也不可能仅仅消耗40W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机风扇都有90W了

我可以确认的是内机风扇大概11w的功率,
你的这个说法到的确是有可能的。
90w可能是压缩机没工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空调差异,温度设定高才会最小,如29---30度, 当室外低时设25度也会小。

董婆说一晚耗一度是指室外 ...

我的目的是控制室内温度的稳定,就算你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机停机就室内机运行差不多就是90W,室内温度受很多因素影响,人走动、门开关、风力切换等都会造成温度 ...

有其它坛友说了90w是内外风机的功率,我觉得是可能的,
那你说的20hz运行时,压缩机功率是多少呢?
加上90w的风机功率就是最低制冷功率了吧?

网友:
变频的温差±0.5度,定频的温差正负1度,空调是根据回风口处的温度控制的,你要放在回风口测试温度才比较准确

网友:
有循环风扇,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少点胡思乱想吧。想低功耗直接吹风扇

网友:
可以考虑把室内机装地面上,也许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至于人的感受,好像不在你的考虑范围。

注意,地面的意思是,与人站立的脚的位置一样高。

网友:
90W肯定压缩机没工作,只是内外风机的功率。这个要看风机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不一样

网友:
我把空调的感温头拉到内机外面约40厘米,感觉温度控制的比较准。

网友E:
空调电风扇一起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空调电风扇一起开

我早期用窗机(高度低)就是加吊扇最小档
室内温度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