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大神 2258xt或2246x 开卡成功 用几天 就挂了

楼主(2021-07-22):
有几块固态 开卡成功  用几天就挂了  可以再开卡    还能用几天 又挂了   还有救吗

网友:
坏块没屏蔽干净,跑RDT重新开卡

网友:
工具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
渣渣盘/开卡参数设定低点吧/降低FLASH频率/降低容量/跑RDT

网友:
体质不太行了吧

楼主:
求教怎么降频率  降

网友:
说不定是海力士漏电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