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hoetech氮化镓PD 61w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07-22):
首先申明图是借用的,仅用于学习和研究,如有冒犯通知删图。因为是声波焊接拆了基本就坏了,所以自己买的不拆了。
choetech业内人士应该都知道,基本为国外代工品牌,用料还是有保证的,国内的一些山寨牌子是不好和它比的。
这次我买的是65w的某宝上最便宜的氮化镓充电器,717节打完折才50来块,没有比这款再便宜的了。
拆的这款是同品牌的61w氮化镓充电器,是欧标的,价格是一样的,不过只有一个快充口,65w的是A盒C口。

下面为61w拆解图:

下面的是65w的,就是这次买的,网上没有此款的拆解图:

网友A:
飞频65w最便宜的时候好像用券70多两个,然后是99两个,都错过了,50从咸鱼撸了一个
优点是更小巧,尺寸和乐视3.0一样。缺点就是只有一个typec,这年头还是有个typeA更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频65w最便宜的时候好像用券70多两个,然后是99两个,都错过了,50从咸鱼撸了一个
优点是更小巧, ...

飞频99两个的那个车犹豫了下没买,后来撸秃了商家都发不了货了,只能退款,太便宜了,99两个65W的,还是2A2C的,很实用。50一个撸的也不错,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网友B:
感觉和rav的样子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和rav的样子很像

61w单口c的应该是和rav的一样的,估计是同一家厂代工的,都是国外代工品牌,但是双口的65w的应该是另外单独一款吧。

网友:
之前京东锤子开车,65w,61块

网友:
柚能 1A2C的, 最便宜60多. 最早100多买的

网友:
第一款黑色的根长了个瘤子似的。

网友C:
哪个原件是氮化镓?

网友:
看上去高压侧初级部分四管高频逆变桥,低压侧理想二极管同步整流桥,可惜对华为荣耀20手机SCP快充不友好。

网友:
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个原件是氮化镓?

板子上面找个头最大脚最多的就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个原件是氮化镓?

印着一个“P”的,有一个粗引脚的就叫“氮化镓”;我没查过资料,第一直觉这个氮化镓只是商品名,它也可以叫氟化钙、硫化钠;其实质就是PWM和功率管撮一起了。毕竟碳化硅的mos都没普及,这就整出来氮化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面找个头最大脚最多的就是了~

嗯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着一个“P”的,有一个粗引脚的就叫“氮化镓”;我没查过资料,第一直觉这个氮化镓只是商品名,它也可 ...

这个名字透着神秘,大家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印着一个“P”的,有一个粗引脚的就叫“氮化镓”;我没查过资料,第一直觉这个氮化镓只是商品名,它也可 ...

碳基的晶体管比氮化镓的性能更好,使用温度范围更宽。但是制备也更困难,等氮化镓的白菜了,才能轮到碳基的。

网友(2021-11-06):
:lol:56.1买的龙冰65W氮化镓

网友:
:lol:PI的主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