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 单片机版的OLED T12控制板 接线求教!

楼主(2021-07-22):
做了个用 STC15F2K60S2 单片机做的 T12控制板

现在板子上有几个地方如何接线         请教一下!

图中 NTC 是怎么接的 ,接什么!
        JP 是怎么接的 ,  接什么!

接线图上的 T12  T  接什么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 谢!

网友:
ntc 是一个测量温度元件  不分正负  jp1可能是跳线  有些焊台是支持936 和t12的 这个要对照原理图看  那个t12t估计是印刷错误  反正t12发热芯就2根线 一头接t12+ 一头就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