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盒子,现在哪款性价比高?

楼主(2021-07-22):
一直用天敏T2,昨天看着看着,突然无信号,折腾不好,想新买个,盼高手推荐。

网友:
我有一个中国移动的机顶盒。M301H。可以看我的咸鱼,onlyxuehai 。咸鱼75,论坛60包邮。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机顶盒,移动魔百盒4K机顶盒ZXV10B860AV1.1,已po解安装了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可任意安装APP。加装了散热片和散热风扇,长时间看不发烫不降频。要的话50包邮

网友:
s905便宜的一大堆

网友:
N1盒子从大几十涨到翻一倍,足以证明它的性价比,某鱼100+就可以收到

网友:
运营商的盒子一般都是送给客户的赠品,性价比最高的盒子可能是运营商定制的中兴、华为等盒子。
这类盒子一般不会虚标,在选用时基本要求2g内存+8g存贮体,2g的内存对于看直播基本够用,8g的存贮体可以安装一些必要的app应用。
某些杂牌盒子虚标的很多,购买时必须注意。

运营商的盒子一般1+8g,普通遥控器的在50~80元左右,2+8g+蓝牙语音遥控器的价格在80~120元左右。
外贸盒子性价比也不错,但是因为制式不同,以及发热严重等问题,要慎购。

网友:
目前taobao搜到最便宜的是創維 MSO9289芯片的,50塊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机顶盒,移动魔百盒4K机顶盒ZXV10B860AV1.1,已po解安装了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可任意安装APP。 ...

全套家伙吗?

网友:
魔百盒M211-2 2G内存的就行,不喜欢海思芯片可以买-1的晶晨芯片

网友:
盒子不是关键吧,软件才是主要的

网友:
小黄鱼买个移动魔百盒301H,或者转转,多多买个,2+8的70左右,都刷好了,还带遥控器,到手直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机顶盒,移动魔百盒4K机顶盒ZXV10B860AV1.1,已po解安装了当贝桌面和当贝市场,可任意安装APP。 ...

什么配置能跑LAKKA不?

网友:
尽量不要买移动电信那种定制机,虽然可以破解重刷固件,但深层定制的有些东西很难去掉。现在便宜的盒子很多,买2g运存以上就可。

网友:
我用T1盒子,好用!2G+16G

网友(2021-10-28):
前段时间18块钱买了一个移动的HM201,可以刷机,用着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