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给拼夕夕带调光头灯降温

楼主(2021-07-22):
牌子,都是公模,一样的货,这头灯亮度很好,就是发热超级,超级,超级严重,几分钟手摸外壳都烫,内部密封温度更高,论坛有测试上百°,散热铝板离电池很近,太危险

两块灯,左边有强磁,右边开关充电口

电路板,主ic打磨,底部3颗8050加一颗100欧电阻,两颗led输出电压都是3v

电路图,芯片型号打磨,未知,按住开关可以调光,但是没记忆,有记忆下面就不用改

降温,就是在led正极串10欧电阻,没串前开灯几秒铝基板烫手,是烫手不是发热,加了电压从3v降低到2.7V左右,亮度降低点,重点开灯几分钟都是微温,串2欧电压2.82v亮度高很多,开灯几分钟发热,手能一直摸

网友:
串个普通二极管效果也不错,我有四个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A:
加了电阻,你电阻把这个0.2V电压给承担了,电流和cob一样,电阻功率小了一样烫。,基本上这种玩意儿就是电子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电阻,你电阻把这个0.2V电压给承担了,电流和cob一样,电阻功率小了一样烫。,基本上这种玩意儿就是电 ...

0805电阻就行,很多头灯都是靠电阻降压给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电阻,你电阻把这个0.2V电压给承担了,电流和cob一样,电阻功率小了一样烫。,基本上这种玩意儿就是电 ...

双金线封装COB灯珠最落后,需要贵重金属,过热和频闪调光容易断金线,导致COB出现乱闪和暗斑。CREE单金线稍微先进点,最先进的是无需贵重金属倒装芯片LED灯珠,设计好大面积覆铜散热衬底,配合倒装蓝光芯片晶圆散热最快,有效避免断金线暗斑。我网购的磁吸COB侧光灯,只是比楼主多了手机电池保护板,已经出现烧断金线乱闪和暗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