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笔记本显卡虚焊怎么办呢?

楼主(2021-07-22):
冷机可启动,5分钟花频,雪花,强关后,不能再启动。静置一晚上,又能启动,故障现象同样。

楼主:
神舟精盾K580D-i7 D1

网友:
找笔记本维修厮

网友:
莫非这就是女生俗称的炸显卡?  这个简单啊,拆机,拆散热片,干显卡

网友A:
不贵买个新的
贵的话找个靠谱的地方做bga

二把刀 跟你说千万别信网上那些帖子
买个风枪 焊油 就敢给显卡和主板桥做bga
就算运气极好做好了 也顶不了几个月就还会这样

经验技术都是,需要几十上百次的失败才能达到想要的成功。
这期间花的钱和时间精力远大于一两次的成功,
除非要开店用这个手艺挣钱,那先练手没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贵买个新的
贵的话找个靠谱的地方做bga

bga去那里做呢,小店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去那里做呢,小店肯定不行。

当地电脑城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bga去那里做呢,小店肯定不行。

踩点电脑城,看他们送哪里去修就去哪里不会错。

网友:
他没47万的示波器,修不了的
(开个玩笑,B站搜“笔记本维修厮”,他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是过热导致的死机吧,你看下温度多少,换一下导热硅脂

网友B:
你先用内置显卡,确定一下是不是独显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内置显卡,确定一下是不是独显虚了

偶尔能开机几分钟,然后花屏,死机。

内置显卡在BIOS能设置吗?

网友C:
看很多人劝你维修,但是看过很多这种情况的,还是劝你换集显,

你修了第一次,很快就会修第二次,然后是第三 次,第四次,

温度一高就虚焊,独显本子基本都这样,苹果的不清楚,

网友D:
建议BIOS设置一下,屏蔽独显,用核显就行了,我的T400就是这样搞定的!原因就是独显虚焊了,旧东西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很多人劝你维修,但是看过很多这种情况的,还是劝你换集显,

你修了第一次,很快就会修第二次,然后是第 ...

独显虚焊就报废,集显坏了能换U,我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BIOS设置一下,屏蔽独显,用核显就行了,我的T400就是这样搞定的!原因就是独显虚焊了,旧东西不值得折 ...

开不了机,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