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魔笛电子烟拆解,顺便把烟油换成风油精

楼主(2021-07-22):
路边看到一个像U盘的东西,果断捡走,再仔细一看。。。。电子烟

电子烟很呛,路边捡的不敢吸,直接拆了

雾化器拔下来

倒掉烟油

雾化器拆开看看

这点空间用来装烟油的

通到雾化器触点那一面的孔

指示灯导光块扣掉
然后把框架推出来

1.48Wh锂电池

电池保护板

这个主板的麦克风还挺NB的,吸气才激活雾化器,吹气没反应

指示灯
插入雾化器的时候有呼吸灯效果

Type-C充电口好评

触点旁边的是磁铁,吸住烟弹,磁力刚刚好,这支电子烟的设计挺有意思的

妈见打操作

用来整人针不辍

网友:
风油精  是要成精吗

网友A:
好像不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发热丝的那种,是高压打火?还是啥?

网友B:
风油精吸到嘴里不太好吧,换成辣椒油试试

网友C:
注入蚊香液,吸一口喷出来,什么蚊子苍蝇都得倒地。

网友:
风油精劲不够,你倒一些芥末油试试

网友D:
放入印度神油练成三寸不烂之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发热丝的那种,是高压打火?还是啥?

就是发热丝,高压点火你是想要顺便把烟油雾气点着吸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入蚊香液,吸一口喷出来,什么蚊子苍蝇都得倒地。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油精吸到嘴里不太好吧,换成辣椒油试试

魔鬼辣椒油

网友:
楼主中学生,这样容易被同学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入印度神油练成三寸不烂之舌

XXOO的时候用口让对方欲仙欲死

网友:
换成纯净水更好,有效避免像摩托发动机燃料易燃问题,可以当微型熨斗器尝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发热丝,高压点火你是想要顺便把烟油雾气点着吸火吗。。。。

好吧,是这种啊,哈哈,小车上面好像也有,充好电,自己弹出来。

网友E:
风油精里面有酒精,会着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油精里面有酒精,会着火吧

酒精(乙醇)和油不相容吧,会发生酯化反应
不过风油精的油超过着火点后会着火。。。

网友(2022-12-15):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那种很小的那种发热丝的那种,是高压打火?还是啥?

烧结多孔陶瓷内植发热丝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油精吸到嘴里不太好吧,换成辣椒油试试

我大烟雾时代 滴油老干妈都抽过 风油精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