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TM1637驱动共阳极数码管为什么使用共阴极驱动段码表

楼主(2021-07-22):
今天在回答坛友的问题(TM1637显示时间的时候如何让第一位不显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651(出处: 数码之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此前我也贴过TM1637驱动共阳极数码管的文字,只是在调试程序时发现过这个问题,但过后发帖时就忽略了,问题如题所述:说好了驱动的是共阳极数码管,为啥段码控制数据却是共阴极驱动模式?于是看手册,于是找到了如下内容:
于是百度各种开漏输出的含义,于是找到了高人的讲解:

于是根据开漏输出的原理也画了一个三极管的演示图如下:

从上图可见,TM1637输出到8个段输出端口SGEx的数据应该经过了一次反向,至此,程序中的段码数据采用共阴极编码数据是必须的。以上为个人的理解也请高手指正。

网友A:
对这种LED显示芯片而言,没有所谓的“共阴驱动段码表”或者“共阳驱动段码表”,对它来说,显示寄存器写1就是点亮对应的点,而不是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意思。
驱动共阳数码管的芯片如果反过来用,码表会变得很奇怪,而且,原来的SEG、COM和LED A、K的连接关系是一样的,即COM还是输出高电平、SEG还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我没有楼主这么认真。
一般都是先找一个码表怼上去,不行就换一个。

程序讲“ 调 试 ”,很多时候,试一试   更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LED显示芯片而言,没有所谓的“共阴驱动段码表”或者“共阳驱动段码表”,对它来说,显示寄存器写1就 ...

只用过这类芯片的两种型号,思维还固化在单片机I/O或595、164等驱动模式,回头乍看时总觉得别扭,于是就百度也就有了此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我没有楼主这么认真。
一般都是先找一个码表怼上去,不行就换一个。

我编程很菜每次弄东西要找一个例程来修改,在修改调试例程过程中学习编程、理解代码,当时发帖时并没觉得不同回头看的时候发现了不同之处。

网友C:
共阴共阳只是数码管的, IC的PDF都有说

▲注意:SEG1-11为P管开漏输出,GRID1-7为N管开漏输出,在使用时候
SEG1-11只能接LED的阳极
GRID只能接LED的阴极

不可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阴共阳只是数码管的, IC的PDF都有说

▲注意:SEG1-11为P管开漏输出,GRID1-7为N管开漏输出,在使用时候 ...

你说的是类似TM1629这种的共阴极驱动芯片,它的输出口电流方向与1637相反,通过编程的改变也可以驱动共阳极数码管,这种芯片都是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两个端,二极管接反了也只是会出现无法正常点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