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POREE博锐PS185电动剃须刀

楼主(2021-07-22):
POREE博锐PS185电动剃须刀,充完电,放几天就没电了。原来用的600mAh镍镉电池不行了,内部空间有限,常用的AA镍氢充电电池相对粗一点,放不进去。只好找了一节原来毛球修剪器换下的同容量的AA镍镉充电电池换上,先用着吧!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拆一个永生牌毛球修剪器FR1401改锂电池供电
拆修一个飞利浦HQ30电动剃须刀

网友:
7号镍氢也可以吧

网友:
是镍镉电池不是镍铬电池吧

网友:
同款的也在用,用的不多电池目前还行。

网友A:
飞科到了21世纪了还在大量使用镍镉电池,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吐槽

镍镉电池放电记忆性大,毒性大,做成的小电器无法回收,最后污染环境,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表现

网友:
飞科都是知名品牌了,居然还是镍镉垃圾电池真心没有良心了。

网友:
我是用两节5号电池很方便

网友:
镍镉电池能大电流放电,自放电小,镍氢的放电电流小

网友:
同款的也在用,主要出差用,用的不多电池目前还行,免费撸的。aa是5号电池,换镍氢电池应该没问题啊,挤挤也就进去了。看来俺的这个不行了直接就换14500的锂电池了,当然,刀片和网坏了就没啥价值了

网友B:
aa5号应该能进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科到了21世纪了还在大量使用镍镉电池,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吐槽

镍镉电池放电记忆性大,毒性大,做成的小 ...

好像消防应急灯也有镍镉电池,应该统一成耐热磷酸铁锂,万一烧到毒性小点,无需镍氢三串结构结构简单。

网友:
手里面两个都是5号电池的,一个飞利浦的pq136 一个松下的ES3831   其实5好电池的也有好处。一对电池用半年以上。随时可以补充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移植手术做的漂亮。。。。。。

网友:
直接买的进口飞利浦5420....

网友:
我买的一个奔腾的剃须刀,外观和这个相似,也是电池不经用了,充满立马用可以用,放两天就没电,后来新买了一个锂电池的,以后有时间也鼓捣鼓捣电池,让它重新发光发热

网友:
好些剃须刀用2/3AA电池,更不好换

网友:
这个牌子的,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5号应该能进去啊~

aa5号大了一圈,放进去要修整一下内边。

网友C:
换个电机,改成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机,改成锂电?

换电机改锂电,动作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