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多层工具盒,结实的,能归类板子,钳子,起子,锯子,锤子,铆子,多用

楼主(2021-07-22):
归类,是必须之路,否则,乱抓个螺丝批,总不得劲。

钳子,有的精密,有的粗糙,,,必须分的,有的剥电线,

三个起子,两个钳子打天下的做法,干不出什么成功的事。。。。

楼主:
多层工具盒有没有?不行买两个。

网友:
淘宝一顿找
找不到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仿制+改装

网友:
可以参考小米的,小米的就是多层的,带分类。

网友:
归类约细。占地越多。抽屉式工具推车放得下就爽。

楼主:
实际上,现在不分类,占的空间也不大,分类即使占三倍空间也可以接受。
咱家里没有人家工具间那么奢侈的挂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