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和家里小朋友做个实验,是毛细现象不是虹吸现象

楼主(2021-07-22):
刚好看到一个小制作的视频,就和家里小朋友模仿着做一个类似的实验。

左边是一滴墨水加水,中间找根绳子,有纤维的,可以剪一段废鞋带。
(没有绳子可以拿纸巾搓一段,但是纸巾缺点是不耐泡的太久。)

水自己就会跑右边去,慢慢的有个过程。可以用放大镜看水跑过去。

第二天:

请注意这个实验是利用毛细现象,不是虹吸效应,两者有区别的。

另外:中间一些小的木块是用来压住绳子的,以防翘起。刚开始木头没有被浸润的时候,可以给小孩子体验一下,
拿一根牙签压住木头靠近水源,可放少许水,碰到水源,
水会被木头里面的纤维毛细管吸住往上跑,用放大镜看非常有趣。
这个同样是毛细现象。

这个实验给家里从6岁的小朋友到高中的大朋友感受,他(她)们都感到很有趣!因为一般常识是:水往低处流,而此实验看到的现象恰恰相反!

谢谢光临!

网友:
这种原理可以制作无人看守自动浇花装置

网友:
虹吸要用充满液体的软管连接两个有液位差的容器

网友A:
    这个实验会有高度限制吧?

网友:
用手机拍个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会有高度限制吧?

大树从根部吸水,一直传到顶端,用的就是毛细现象

网友:
有趣的实验

网友:
人类自照明开始就知道这个现象。过去的煤油灯、菜油灯不都是这样,灯芯类似鞋带构造,也可以棉花搓成条。

网友:
这是听着央视15频道的音乐,陪着神兽做实验?

网友C:
能从左面吸到右面,也就能从右面吸到左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从左面吸到右面,也就能从右面吸到左边吧

被你这么一说,问题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从左面吸到右面,也就能从右面吸到左边吧

主要是有液位差,和左右没关系

网友:
这个试验里,水往液面低的地方跑,也有虹吸的原理

偶分析:开始是毛细作用把水吸上去,翻过顶点后,开始发挥虹吸作用(水表面张力带动,在重力作用下到达另一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树从根部吸水,一直传到顶端,用的就是毛细现象

还真不是,不要乱科普

网友:
就该这样 把DIY落到有用的地方

网友:
虹吸 毛细 好高级啊~

网友:
水从低到高,一定要消耗能量,能量从哪来?这样好像能量不守恒了。

网友:
很有创意的教学

网友:
之前看到野外用纸巾过滤污水   就是用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