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黄花MT-3918电烙铁80W

楼主(2021-07-22):
多年的烙铁坏了拆开看看

主板

背面

烙铁芯

烙铁芯引出线断

电热丝没断

断在瓷芯中间了

最后的合照

网友A:
有合适的发热芯,换了接着用

网友B:
功率能达到80w吗

网友C:
我有个同款的,温度不稳定了,一高就把板子烧得啪啪响,一低又化不开锡,,不知道是烙铁头坏了还是烙铁芯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同款的,温度不稳定了,一高就把板子烧得啪啪响,一低又化不开锡,,不知道是烙铁头坏了还是烙铁芯坏 ...

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电位器

网友:
从可控硅看不像是正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容易坏的就是那个电位器

我的就是电位器调不了了,一开就直奔最高温,只能开一下关一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是电位器调不了了,一开就直奔最高温,只能开一下关一下使用

我的现在只有最低温了,干脆短接用最高温,只焊大零件

网友:
我的两个黄花也是电位器接触不好,时不时失控。还是数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合适的发热芯,换了接着用

不用了,换个FX-888D,温度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能达到80w吗

应该到不了,60W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