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里大拿多,请教冰箱问题,冷藏室温度下不来

楼主(2021-07-22):
我家里双门直冷冰箱目前冷藏室温度下不来,冷冻室正常,冷藏室有一点冷感,什么原因?是不是要扔了?制冷剂泄漏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应该是制冷剂泄漏了

网友:
原来有个冰箱这个问题 换了个电磁阀

网友:
如果检查密封条是完整的,那么就是管路局部有堵塞导致的。一般是年久使用的冰箱。

网友:
冷藏室是风冷的吧 检查下风扇是否OK

网友:
我家也有个差不多,不想拆修。只能清空冰柜里的东西,断电两天,等结冰化水,灯风道顺了,再通电就可以冻了。

不过只能维持两个来月,又要弄一次

网友:
冷藏室的温度探头看看

网友A:
应该是电磁阀坏了,冷冻冷藏可以单独控温的直冷冰箱有电磁阀控制冷媒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磁阀坏了,冷冻冷藏可以单独控温的直冷冰箱有电磁阀控制冷媒走向 ...

这个电磁阀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磁阀在什么地方?

看5楼的答案

网友:
应该是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
就是内漏了。
制冷剂缺少后,只够蒸发管的一部分的 用量,到不了冷藏室部分了,冷冻室有低温冻块,初始没有冷量也不会立即显现,而冷藏室温度高只要没制冷量立即就不降温了。

网友:
刚好前几天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是这么解决的:一开始怀疑冷藏室的温控器坏了,拆下温控器发现除了一个切换开关断了没发现明显损坏,那个开关是1和0两张状态有和无都不影响,直接拆下温控器压缩机是不启动的。然后转到冷冻室,这才发现之前冷冻室的温度不够低原因,冷冻室的风扇似乎没有启动,拆下几个挡板随便搞了一下风扇正常启动,顺便清理了一下从冷冻室到冷藏室的风路,再上电基本就正常了。单压缩机的冰箱可能都一个原理吧,就是用冷冻室的风扇往冷藏室吹风来降低冷藏室的温度达到10°以下的温度,这是一个很老的冰箱了,管子看了一下似乎都是铜的也没有明显腐蚀破裂,关机起码好几年了,还能再用简直意外。

网友:
量量运行功率或者听听声音,电机没问题那就是制冷剂的毛病

网友:
晕,怎么跟我的一样毛病啊,我家也是双开门松下冰箱,现在也是冷藏室温度不下来,冷藏室单独有冷凝管,冷凝管上结冰,我现在怀疑是风扇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这种故障常见于风冷机。保鲜室的冷风来至底部的冷冻室,冷冻室风门结冰,无法正常打开,冷风无法向上输送;如果是风门无法关闭,保鲜室会结冰

网友:
前段时间家里的西门子冰箱也是这个问题,有冷气,但达不到设定的温度,送到维修店修好说换的2个电磁阀,收了450大洋,真坑。

网友B:
楼主也没说清楚,直冷冰箱,应该没有风道、风扇,电磁阀有没有也难说呢。看情况描述最可能的是制冷剂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没说清楚,直冷冰箱,应该没有风道、风扇,电磁阀有没有也难说呢。看情况描述最可能的是制冷剂漏了… ...

我不是说了吗?直冷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