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老师SM2246EN开卡问题 pretest不过报错

楼主(2021-07-22):
现在问题是开卡pretest不过.报错...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缓存该如何设置... 金泰克S310 128G

网友:
报错截图贴出来大家看看呀

楼主:
缓存型号是h5tq1g63efr

网友:
缓存设置选 南亚128M 不过卡pretest好像不是缓存吧

网友:
直接用SATA口看看能不能开卡

网友A:
AUTO自动识别型号 缓存设置128M 指定下开卡容量120G  最好先看下ID是不是齐全

网友B:
你昨知道pretest过不去与缓存有关呢

网友:
有没有慧荣 SM32X 量产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自动识别型号 缓存设置128M 指定下开卡容量120G  最好先看下ID是不是齐全

我是好奇这个缓存的容量.我查了一下.是1G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昨知道pretest过不去与缓存有关呢

我感觉好像是...因为这个缓存的容量我查了 好像是1G??

网友:
技术贴来的,先选2报错,再选1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好像是...因为这个缓存的容量我查了 好像是1G??

除8,1G6,这是128M 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