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打开量产工具后电脑USB失灵求助

楼主(2021-07-22):
本人不慎在海鲜市场250块钱买到个60g的13年老日立扩容硬盘,昨天逛论坛的时候想着能不能恢复原始容量随便用用,意外发现坛友大大分享量产工具,就下下来试了下,都不行,然后昨日下午重启电脑后鼠标键盘等USB接口全部失灵,鼠标键盘全部用不了,但进PE可以用,pe检测也检测不出什么问题处理,进系统鼠标不能用什么也做不了,请问博学的坛友们有没有解决方法可以传授一二,谢谢!WIN7系统,搜了下可能是打开安国引起的,昨天一直弄到现在实在没办法了,急,在线等!多谢!

网友A:
重装WIN7   解决一切烦恼

网友B:
安全模式下看看能不能删除软件,。或找个圆头鼠标删除USB驱动

网友C:
U盘量产工具量产硬盘。。。。。。,装了安国驱动,和usb冲突了,要不重装,要不就找个ps2接口的键盘或鼠标卸驱动。我仔细看了下你原先的贴子,硬盘固件没问题,修改的不是固件,你试下不用转接板直接连电脑能用吗?不行的话我记得好像还有一款dos下的调整软件,忘记什么名字了,反正这个软件操作起来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WIN7   解决一切烦恼

资料太多,重装太亏了,现在弄好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模式下看看能不能删除软件,。或找个圆头鼠标删除USB驱动

安全模式进去也是一样的鼠标键盘全用不了,现在弄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量产工具量产硬盘。。。。。。,装了安国驱动,和usb冲突了,要不重装,要不就找个ps2接口的键盘或鼠标 ...

就是那个安国的原因了,现在弄好了,多谢

网友D:
这个问题数码之家老站讨论过许多次,一般是安国量产工具引起,只要卸载其驱动即可解决。
更简单的办法,可以下载“护U使者”来修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39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数码之家老站讨论过许多次,一般是安国量产工具引起,只要卸载其驱动即可解决。
更简单的办法,可 ...

这不行吧,PE状态可以用这软件恢复?

网友E:
高价出售ps2接口的键盘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价出售ps2接口的键盘鼠标

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