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2V散热风扇改5V手持电扇

楼主(2021-07-22):
天气热了,媳妇想要个小风扇。想到有闲置的ATX电源风扇和垃圾充电宝,自己攒一个吧。
先上个成品吧,做的过程中没有记录。回想了一遍,分享给大家。

话说12V风扇可以接5V用,但是转速慢,风量小,必须改。

拆下来的绕组。

我是一边拆线圈,一边往笔上绕。

一共4组线圈,拆完2组线圈后,把线截断,换个笔绕。

拆完了,往回绕。
原来的线圈是单线的,改成双线绕回去,不浪费。估计这样改差不多,原电压12V电流0.2A,这样改完用5V供电,0.4A不就可以了,功率不变。
剩下的就是焊接,试转向了。

外挂充电宝,把USB插座改成个开关。齐活。往一块攒可以是502、哥俩好啥的,我用的704硅橡胶,方便以后拆。这种充电宝,接线后可能没有输出,插充电器线激活一下就好了。

充满电了
对比风量比12V的还要大一些。那个电流表不准,你懂的。

网友A:
这样糊弄媳妇儿不好吧

网友:
牛,居然改绕组

网友B:
强,很久之前也想把12V的改为5V的,但不知从何入手。看了你的,想一想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算了。

网友B:
你好,你这是把原来的线圈数减半,把原来的单线,改为双线,所以线的总长度不变,原来的单线过0.2A电流,改为双线共0.4A电流,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机箱风扇,就是不知道怎样拆下扇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糊弄媳妇儿不好吧

唉 不好糊弄。人家不要。断断续续D了一天。留着吸焊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这是把原来的线圈数减半,把原来的单线,改为双线,所以线的总长度不变,原来的单线过0.2A电流,改 ...

对  。还是原来的漆包线。为防止不够长,减少了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机箱风扇,就是不知道怎样拆下扇页?

一般在标签下面有卡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很久之前也想把12V的改为5V的,但不知从何入手。看了你的,想一想自己的动手能力,还是算了。: ...

一开始也被线绕晕了,后来分析清楚了就行了。边拆边数,做记录,注意力集中一点就好。

网友:
牛掰,这线圈可不好绕,我还是老老实实用升压板吧

网友:
也许很实用,但一般媳妇都没有勇气拿这种神器示人啊,最好还是等有机会时买个9.9元的送给她吧!

网友:
加个升压模块更简单一些,还可以通过调输出电压达到调速的目的。

网友D:
可以不用冲绕线的,只需要把 每个绕组的线头剪断,串联改并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用冲绕线的,只需要把 每个绕组的线头剪断,串联改并联就行

原装2根线,4个头,没有中间头。肯定得拆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机箱风扇,就是不知道怎样拆下扇页?

同问,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问,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一般标签哪里有卡簧的,拆下来就可以拿出来了

网友F:
看了你的帖子,用电钻电池山寨了一个,电压合适不用改线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帖子,用电钻电池山寨了一个,电压合适不用改线圈了!

你这个真是手持的了。那四个角切割打磨圆了,会好看一些吧。我做的是摆到桌面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真是手持的了。那四个角切割打磨圆了,会好看一些吧。我做的是摆到桌面上用。 ...

纯折腾,可手持,可摆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