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纤刀切断的断面 啥样?

楼主(2021-07-22):
手机微距好的,手头又有废纤的能不能拍照瞅瞅。熔接机里看到的那个没立体感。红光笔 打光 照到墙上 是什么样的?
熔纤看过好几次了,前些天家里的光猫突然亮红灯了,经红光笔照,发现皮线光纤和 光纤跳线的接头那里断了。然后报修,来人检测后直接用冷接子 给接上了。接的时候忽然有了帖子开头的想法,但和人家不熟,没法子整。

网友:
还真不知道,有知道的,有图的吗?网上搜一下是否有

网友:
解释个误区,光纤刀是砸断光纤的,和划玻璃类似 先画条浅线然后砸断

网友:
与玻璃刀划玻璃原理一样,只是刀口更细,精度更高。
好的光纤刀切割后断面更整齐,差点的会导致断面毛刺。
光纤的断面整齐度会影响热熔接后的光衰减,冷接也同样会受影响。

网友:
技术好的,圆柱断面垂直整齐。

网友:
照楼主说的,光纤尾照红灯。断面前,加个放大镜,再折射到墙上看断面平整不

网友A:
别美了,现在很多都是塑料光纤,用玻璃的屈指可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美了,现在很多都是塑料光纤,用玻璃的屈指可数

哈哈,你还真是无畏啊,还有塑料光纤,还真是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还真是无畏啊,还有塑料光纤,还真是高

塑料光纤,Plastic Optical Fiber。截止2014年,通信光缆所用的光纤,基本上都是采用石英光纤,由高纯度二氧化硅SiO2加入适量掺杂剂组成的。近年来,还逐步开发出塑料光纤(POF),它是用一种透光聚合物制成的光纤。因为可以利用聚合物成熟的简单拉制工艺,故成本比较低,且比较柔软,坚固,直径较大(约达1mm),接续损耗较低。

但凡是百度一下都不会这么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塑料光纤,Plastic Optical Fiber。截止2014年,通信光缆所用的光纤,基本上都是采用石英光纤,由高纯度 ...

但凡读一下这段话也该知道现在还都是用的玻璃光纤,自己动脑筋想一想也该知道,塑料光纤直径1mm,适合光缆铺装吗,实际用途主要是作为装饰使用,而且20年前的那种光束玩具就属于塑料光纤,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玩意,主要是用途太局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但凡读一下这段话也该知道现在还都是用的玻璃光纤,自己动脑筋想一想也该知道,塑料光纤直径1mm,适合光 ...

我希望上图能解你的疑惑,别说没有用在通讯上面,当然,这东西现在应用不是特别广,这点我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希望上图能解你的疑惑,别说没有用在通讯上面,当然,这东西现在应用不是特别广,这点我错了。
...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疑惑,你的截图商品年销量有多少,工业用途最主要的是可靠,不是用塑料光纤来节约成本,更何况这玩意并不能节约成本,4芯单模玻璃电缆一米多少钱你去查一查
一个既不能节约成本,又不能增加工业生产可靠性的产品,有什么用,只是玩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疑惑,你的截图商品年销量有多少,工业用途最主要的是可靠,不是用塑料光纤来节约成本, ...

我能问一下你怎么知道现在用的光纤是玻璃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能问一下你怎么知道现在用的光纤是玻璃的吗?

99.9999999%都是玻璃

网友(2021-10-20):
88度至93度之间,熔接后光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