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库存全新90年代微型收音笔(BOLIN Y-6)

楼主(2021-07-22):
库存全新90年代微型收音笔
TA7642+2管,耳机直流电阻72欧姆
1.5V纽扣电池,整机电流3mA左右
调感调谐,铝箔屏蔽天线线圈调节音量
接收灵敏度尚可,选择性一般,想当年高大上的好东西,收藏了!

网友A:
太牛B了,竟然是分立元件的。

网友:
当年玩过,选择性较差。

网友:
那松香堆得真多,好像一面过

网友:
哇塞! 居然是分立元件的,我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牛B了,竟然是分立元件的。

TA7642是三脚调幅收音IC芯片

网友B:
AM现在只有沙沙杂音了,什么节目都听不到了。

网友:
调感线圈应该是调台调谐器,不是调音的的吧?

网友:
确定不是考场里用的?

网友:
好怀念,当年的科技制作还有这种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现在只有沙沙杂音了,什么节目都听不到了。

1566 khz hk的良友电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66 khz hk的良友电台。。

还有益友电台,联系地址:HK,九龙,宁波街,33号二楼。二十年前经常听的电台。

网友:
耳机子很有年底气息~

网友:
这收音机的使用价值不高,收藏价值还是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益友电台,联系地址:HK,九龙,宁波街,33号二楼。二十年前经常听的电台。 ...

良友和益友电台现在还有吗?

网友:
居然还有短信联系方式,这个电台感觉不像商业电台,估计是教会电台,中波接收基本没戏,短波接收太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