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电风扇控制板,看来东西越高级就越容易坏!

楼主(2021-07-22):
我在2019年7月购买了一台电风扇,这台电风扇没有使用机械开关,而是直接使用了按键电路板控制,还带红外遥控器

3档风速,定时,摇头功能都是电子控制的
结果坏了! 故障表现: 插电待机情况下,按开关键开风扇,只能运行一档,无法进入二档,三档.只要一调整风速,就立刻自动关机.
一档风挺小,根本吹不够! im angry!
遂拆开风扇:

正面

背面

啊~~ 结构很简单,电源进来后分两路,一路阻容降压给控制电路供电,一路直接连到最上面的双向可控硅

看看控制部分:
正面

背面

就一个普通单片机...控制着四个双向可控硅,以控制风速的低中高,还有摇头功能.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我本想上网购买配件,结果这玩意还是比较高级,网上居然没有卖,我只好把控制板摘了,先接到中档风速上来使用吧!

估计是单片机里的程序掉了,不然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是什么单片机 上面的型号被磨掉了,又没有固件,罢了罢了~

以后再也不买这种"高级"货了,控制板坏的比电机还提前! 哎! 我连遥控器都没用过几次! 坑爹啊~~~~

更新:贴子发出来后,很快就有热心大神回复:可能是那个阻容降压的电容坏了,我就用万用表打了下那个电容的容量,发现容量居然只有原来的一半了,艾~~~
这样子单片机的工作电压就低了,估计就"低压复位"了啊! 我还是太年轻,太简单!! 还是要向大神学习一个!!!
我感到很羞愧,板子坏了居然就想买个新的,真是一点节省精神都没有!!!

网友A:
这是个电容镇流降压供电电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故障都是这个镇流电容时间久了容量降低了,导致供电电压太低。换掉他就好了。即图中的C4。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塞! 感谢大佬,刚才我剪掉了那只电容的一个脚,然后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发现容量从1.2μ缩到了600nf,缩了一 ...

那个电容是控制电路的供电阻容镇流降压电路,特性是恒流不恒压,所以输出端会有一个稳压管来负责稳压。在小电流轻负载的情况下可以保持电压接近稳定值,当你按下按钮切换档位的时候,数码管会发生变化,耗电也会随之变化,并且多数风扇会发出滴一声,也是耗电的,由于此阻容镇流电路输出电流是恒定的,相当于恒流源,所以供电的电压就会因此而大幅度波动一下,继而使得电路失常。
一些遥控灯、智能电茶壶之类的常有这样的设计,出现的故障也基本类似。

网友:
阻容降压那个电容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换红色,两个黑色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容镇流降压供电电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故障都是这个镇流电容时间久了容量降低了,导致供电电压太低 ...

啊? 还有这种操作?!   可是我开机的时候工作正常啊,只有换挡位的时候才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容镇流降压供电电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故障都是这个镇流电容时间久了容量降低了,导致供电电压太低 ...

哇塞! 感谢大佬,刚才我剪掉了那只电容的一个脚,然后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发现容量从1.2μ缩到了600nf,缩了一半,看来很可能是这个问题了,感谢大佬指导,非常感谢!!! 我这就找找看还有配件没有

网友B:
一般都是红色那个涤纶电容坏了,换了马上复活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红色那个涤纶电容坏了,换了马上复活了。

可以可以,我刚才剪下来打了下表,发现容量已经降到一半了,感谢!

网友C:
别动不动就买新的,数码之家的坛友都是坏剩一颗螺丝了依然坚持要修好的。
有条件修好就用旧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用旧的。

网友D:
我07年买的遥控风扇,居然可以用今年新买的遥控风扇的遥控器遥控,可见这么多年了,遥控风扇可是没一点长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动不动就买新的,数码之家的坛友都是坏剩一颗螺丝了依然坚持要修好的。
有条件修好就用旧的,没有条件创 ...

太对了哥! 我真是愧为数码之家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07年买的遥控风扇,居然可以用今年新买的遥控风扇的遥控器遥控,可见这么多年了,遥控风扇可是没一点长进 ...

原来这货这么早就有了! 我没见过市面 19年才买到带遥控功能的,哈哈 之前都是机械开关的

网友E:
网上遥控套件十块左右一套,接收板,遥控器……

网友:
我也觉得是,变频风扇大多数需要按电源键才能运行,电源部分故障可以修,主控故障自己修不了。去年夏天用的都是每分钟600转微风夹扇,功率才10瓦,大概第二档风力北京夏天够用,比转页扇第二档25瓦省电,出点问题自己会修,线圈出问题剥掉,从拆机220伏10瓦同步电机抽线圈,配合电钻绕到微风扇线圈架。

网友:
忘说了,这个电容直接用同容量的X安规电容替换,会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遥控套件十块左右一套,接收板,遥控器……

 没有我这合适的配件

网友F:
奶瓶一定要明白,现在东西确实多了控制电路引入了单片机,坏了会让很多人无所适从,不好维修,相比按键式的确实复杂了,我艾美特按键式的都好多年了还在用,真是少操心了,
按理说单片机也不是很容易坏,除非电压高了,所以这类供电尤其注意大电容,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奶瓶一定要明白,现在东西确实多了控制电路引入了单片机,坏了会让很多人无所适从,不好维修,相比按键式的 ...

我的大大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