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020款云米七叶机械风扇改遥控加摇头

楼主(2021-07-22):
2020年买的云米机械风扇,七叶的,当时89元。现在2021款的是99元,扇叶变成了9叶。

买了后其实后悔了,应该买直流变频电机的,但是买了都买了,只能将就着用,质量确实一般,电机也上轴套,不是滚珠轴承。和其他牌子风扇比其实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机械版的确实不方便(当时交流版的没有遥控版),所以就自己动手改遥控

下单买了遥控板,9.5元

把原机按键拆了

把电机线接到电路上

下单买了改摇头套件,6.4元。以前都不知道有这玩意,现在确实,有钱的话,找啥都方便

把原机的机械摇头部分拆了,这种机械摇头的轴套电机很麻烦,前面轴套加油很方便,后面的要拆了电机壳或者摇头部件才能加油。所以以后不是轴承电机的风扇是不会买了

把摇头电机装上

和主轴还是有一定的间隙

然后把电容固定

最后把外壳装回去就一切OK

网友:
好奇那个插队拼单是啥操作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不错,希望耐用

网友A:
没有看懂怎么摇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怎么摇头的

就是同步电机直接代换原来的机械摇头装置

网友:
遥控板和遥控器跟我上次买的一样

网友:
这个板子减少了安规电容了,不过现在风扇万能遥控板都这样了,昨天下单的SACC带指示灯的万能风扇遥控板到手了,11元包邮真心不错了。

网友B:
遥控板不带按键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板不带按键不方便

有带按键的版本,,比不带按键的版本贵4元左右。我也买过一套,但是按照我的使用经验,基本上都是用遥控器遥控,基本不会用到那套按键板,所以还不如买纯遥控的

不带按键的版本也可以按我下面帖子的电路加按键改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7151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带按键的版本,,比不带按键的版本贵4元左右。我也买过一套,但是按照我的使用经验,基本上都是用遥控 ...

回头试试

网友:
看到买了170颗18650:lol:楼主准备要干嘛

网友:
原来还有改装套件卖,真是方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