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硬盘应该配SATA协议的还是PCI-E协议的

楼主(2021-07-22):
前几天在咸鱼上买了个小主板发现带个固态插槽,但是不知道应该配什么型号固态。

网友:
上面标着M2-SATA

网友:
你手指头按着的地方就写着呢

网友:
M2尺寸的SATA接口硬盘

网友:
怕和无线网卡不能同时使用
我这边很多都是二选一

网友:
优先使用pcie啦,这个是M-ke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