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充电宝拆出来的 看是什么品牌的电池

楼主(2021-07-22):
充电宝拆出来的,上边的是5000,下面的是10000,看是什么品牌的电池,五六年了,按钮坏了,所以就拆出来了,单节充电后电压测量4.3

网友A:
4.3V,测量的表可能显示不对。

网友B:
最上面品胜充电宝电芯可能三星或者LG
中间俩那个不清楚杂牌充电宝中的杂牌电芯
最下边大名鼎鼎的长江电芯不会不认识吧!国产牌子充电宝最爱

网友C:
上面绿色的像是品胜充电宝拆的,力神电池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电芯代码介绍的帖子,每次都要百度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品胜充电宝电芯可能三星或者LG
中间俩那个不清楚杂牌充电宝中的杂牌电芯
最下边大名鼎鼎的长江电芯不 ...

ao  第三个应该是长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绿色的像是品胜充电宝拆的,力神电池

第一个好像你说的对,力神的2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V,测量的表可能显示不对。

一般应该是4.2吗,可能是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电芯代码介绍的帖子,每次都要百度太麻烦

对,不知道有大佬有代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4.3V,测量的表可能显示不对。

这个是3点7v电芯,充满电是4点35,不是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3点7v电芯,充满电是4点35,不是表的问题

3.8v/3.85V电芯充满才是4.3/4.4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