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流表改制射频功率表

楼主(2021-07-22):
前几天别人送了一个交流电流表给我
就是非常常见的配电柜上用的那种,量程0-500A,6L2型
一开始以为这种表比较高端,结果一查,X宝上10来块钱就能搞定了

看一下表的参数
指针下面的一行小标识标注了这个电流表是交流电表,磁电式,精度级1.5级
需要配合500/5A的电流互感器使用
毕竟,500A的电流,用这个表直接测量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这个表,实际上是一个标记量程500A,实际量程5A的电流表

既然拿来了,那就线拆开看看
里面电路很简单,一个电流互感器和几个电子元件组成的整流电路
其中,电流互感器把5A电流变成mA级别的更小电流去
整流电路把交流信号变成直流信号用来驱动表头

电路全貌,两个二极管组成的半桥整流电路

我看也是个名牌产品,但是这个做工啊

一个5A的电流表对我来说没什么用,最终目的肯定是加以改造利用
因此,首先要测量表头的参数,为改造做准备
首先,测量表头内阻,我就直接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了
请注意:这种方式是绝对错误的!!!因为,万用表的电阻档是有一定电流的
如果对于满度电流是uA级别的表头,用这种方式测量表头内阻,
很可能因为表头过载而损坏表头,特别是那些娇贵的张丝表头,很可能一次过载就完蛋了。
正确的做法是:用一个微小的直流电流通过表头,从0开始逐渐加大直至表头满度,此时
用电压表测量表头端电压,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出表头的内阻。
经过测试,这个表头内阻159.7,真是够小的,满度电流不会小

再看看表头的满度电流,稳压电源串联一个10KΩ电阻作为保护
逐渐调高电压直到表头达到满度指示,测得满度电流1.518mA
果然是工业仪表,不那么精细

对于这种机械表头,还需要关注一下表头的线性度和阻尼
首先,这个表头阻尼很差,表针大幅度晃动的极其厉害
再说线性度,也不怎么样,有较大的误差

正好最近一直在搞QRP电台,就那它做一个射频功率表吧
射频功率表,对精度要求不那么严格,用来粗测一下自制电台的功率还是可以的
表头内部空间也大,就这么干
计划制作射频功率表参数如下:
应用频率:DC-30MHz
输入阻抗:50Ω
量程:0-500mW&0-5W
初步采用终端式,暂不作为通过式,也不加反向功率测量功能。
首先给表头扩大量程,0-5V作为0-500mW档,0-15V作为0-5W档,然后再细调校准
中学物理学过的,计算表头扩大量程
把一个内阻157.9Ω,量程1.5mA的电流表,改成5V和15V电压表,怎么改?

找一块铁皮,固定50Ω终端电阻

利用表壳后面原来的接线柱固定

再做一个射频接头

表头后盖打孔

用覆铜板边角料安装电路

组装

还差一个量程切换开关,过几天去买
现在的量程是5W

盖好后盖,制作完成
用前不久自制的电台试一下
首先是uSDX,CW模式能输出3W左右,显示还算准确

另一台SSB模式最大能输出5W,吹个口哨,输出4W,也可以

过几天打个标识,把表头上面的A换成mW,
至此,这个简易射频功率表就搞定了。

网友A:
我直接给你做一个带刻度的亚克力怎么样。

网友:
这个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给你做一个带刻度的亚克力怎么样。

牛皮的大佬

网友:
看个大概还是可以的~

网友:
老铁好兴致

网友:
这个表,比较单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给你做一个带刻度的亚克力怎么样。

这个厉害,效果一定很棒

网友:
这法子也能想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厉害,效果一定很棒

站内信发联络方式,然后发图纸就给你加工寄过去

网友(2023-02-14):
好技术,好创意,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