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4高配版更换屏幕总成和听筒和尾插

楼主(2021-07-22):
    我姐姐的手机:红米note4高配版更换屏幕总成和听筒和尾插
    开始姐姐的手机是充不上电,本来说更换个尾插或者更换尾插小板都可以解决。结果更换过程中,弄坏了外屏,所以下单某多多购买了屏幕总成note4X高配版,结果等了三天,到货了迫不及待的更换好,结果开关排线卡扣弄裂了。只好使用t7000胶固定好开关排线和卡扣(提前测试好了屏幕才可以撕掉蓝底膜),结果弄完后后盖盖不上后面有哦缝隙。结果资讯某多多客服,才知道我姐姐的手机不是note4X是NOTE4高配版,虽然两者屏幕一样,但是中框不一样,所以扣不上。结果姐姐不清楚拿回去后用强力胶固定了note4x的后盖(后来花了35元买了note4x
后盖),结果腐蚀了喇叭和尾插小板,使得之前给她更换的尾插又不充电了。于是有订货喇叭和尾插小板,到货后更换完返回的note4X高配版更换了中框的屏幕总成,之后OK.

网友A:
组屏一碰就碎 碎后玻璃辣手 要是买原装总成 可能比手机都贵 买不如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屏一碰就碎 碎后玻璃辣手 要是买原装总成 可能比手机都贵 买不如卖

是的比较脆

网友:
这机器换总成和买新机差不多了吧快?

网友:
我之前note3摔碎屏,自己买来换,总是过两个月就坏,后来就搁那吃灰了。

网友:
Fastboot,楼主这是要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屏一碰就碎 碎后玻璃辣手 要是买原装总成 可能比手机都贵 买不如卖

总觉得液晶屏以玻璃为主,加上水滴到打孔等全面屏更怕摔,应该采用耐摔聚碳酸酯塑料屏幕,液晶层红绿点阵远程荧光,蓝点阵直接透过,功耗比白背光液晶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屏一碰就碎 碎后玻璃辣手 要是买原装总成 可能比手机都贵 买不如卖

刚刚60买了个 酷派 cool1 dual 3+32g。买个总成都要近90

网友:
就小米这垃圾品控,我的6x,用3.0的快充无法充电,不断在充电和断电之间循环。只能用2.0的快充,然后用数据线连接不到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屏一碰就碎 碎后玻璃辣手 要是买原装总成 可能比手机都贵 买不如卖

为什么组装屏没有原装的结实呢?稍微一碰就碎,就是层薄玻璃,原装的是什么材质的呢?

网友:
看完你上面的描述,劝你还是不要自己折腾修手机了,费力不讨好,还被家里骂,还多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