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环卫工人师傅送给我的坏电源12V,8.3A

楼主(2021-07-22):
    环卫工人师傅送给我的坏电源12V,8.3A,用万用表测试后发现坏了还几个元件,有电容,电阻,NTC(不知道是啥),保险等见图

网友A:
炸管了,一般这种开关电源受过大电流冲击,就别修了,拆件或者报废吧

网友B:
可以丢垃圾桶了

网友:
这电源挺有个性

网友C:
整流桥和8脚IC可能也挂了,用来练手也不错,电源做工看着还行

网友D:
修的话的确浪费时间了,现在便宜又不贵东西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E:
做工感觉不错,鼓捣鼓捣还能再利用

楼主(2021-08-24):
引用 网友A:
炸管了,一般这种开关电源受过大电流冲击,就别修了,拆件或者报废吧

只是自己才疏学浅,还想改个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感觉不错,鼓捣鼓捣还能再利用

有这想法只是12v有点小,领导的安泰信老电源都15VMA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的话的确浪费时间了,现在便宜又不贵东西直接换新算了。

买也许最方便了,自己动手如果可以修好那是买不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和8脚IC可能也挂了,用来练手也不错,电源做工看着还行

是的8脚IC不知道是不是像电动车充电器哪里的3482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丢垃圾桶了

有点负人心

楼主:
不太知道他的出身于何处

网友:
主电解貌似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8脚IC不知道是不是像电动车充电器哪里的3482一样?

网上找找384x的电路图看看,对比一下外围元件就容易判断了,如果能看清芯片的字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