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假负载可模拟电动车电瓶?修电动车充电器用

楼主(2021-07-2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48V电动车充电器输入功率110W,有什么假负载可模拟电动车电瓶,修电动车充电器用

我先前在论坛发贴求助,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66397&extra=  修电动车充电器的疑问?想请问各位老师!

有不少老师都指点我,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我想着开关电源有节能功能,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没有输出电压),也有不少老师说,有的电动车充电器内部电路,如果不接电瓶,的确没有电压输出

我在学习修理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
我测量了300V大滤波电解电容,有310V直流电压;
测量63V/220uF电解电容,有59V直流电压

这说明这个电动车充电器应没有太大的问题吧(电源控制芯片:SDS 3842 应是好的吧)
测量电动车充电器没有输出电压,在  好看视频搜“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到一个视频  “ 电车充电器没有电压输出,看我怎么修复”
这个视频上说,可能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可以把  单向晶闸管BT151 的脚短接,
如果短接了,充电器有输出,说明是 单向晶闸管BT151坏了。 但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中有一些人都说“看来你是没弄明白呀,不带负载的话可控硅是不工作的,接上电瓶就能给可控硅提供工作条件了,空载没电压是正常的。”

我把BT151从电路板上拆下来,用数字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  进行测量,
1、3脚正反向阻值一样,都是179欧姆,其它脚阻值不通;这说明BT151是好的吧?

我正在修复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用户反映故障现象为:      刚开始充电时,还行,过5分钟后,就停止充电了。换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后,就正常了(说明电动车的电瓶是好的,只是充电器坏了)

我觉得必须要有假负载来修理电动车充电器,因为用户反映的故障理解是,输出电压时有时无,
我要通电检测充电一段时间后,保证充电器始终有输出电压,才能说明充电器修好了。

网上有人说,可以用旧电饭煲的发热盘,作 电动车充电器的负载,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或者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充当充电器的假负载?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这个电动车充电器的直流电压输出口,与电饭煲的220V电压输入口,还有点不一样,可能不能插到电饭煲的220V接口。

网友:
lm324电子负载,论坛搜一下

网友:
一段电炉丝完美解决你的困扰!!!

网友A:
用过盐水调间距来测过转灯电流,这个方法简单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过盐水调间距来测过转灯电流,这个方法简单方便

会生成氯气

网友C:
因为充电器是恒流电源,所以得用恒流负载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70个左右大功率二极管串联,即可模拟48v电池,注意散热
也可以用35个整流桥串联起来

网友:
我以前用大功率电阻做过,然后用开关切换

网友:
4楼的方法好,用盐水缸不错,不过有些智能充电器会检测电池电压,电压不对不给电,怕用户用错充电器,这时可以用盐水缸串一个电瓶,旧电瓶旧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盐水调间距来测过转灯电流,这个方法简单方便

这方法不错,不过建议用食用碱或小苏打好点

网友:
看你判断BT151是好。
电子负载可以用充电器盒子+正反转换拨动开关+电阻丝+指针电流表+按钮开关自己DIY一个(不能查拐点电流,只针对恒流大小和快速判断充电器好坏或者能否转灯,按一下就知道了,居家旅行必备
有继电器或者可控硅的只有打开盖子镊子激活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充电器是恒流电源,所以得用恒流负载
业余条件下可以用70个左右大功率二极管串联,即可模拟48v电池,注 ...

二极管是横流负载?

网友(2021-08-26):
DIY一个可调恒流电子负载。

网友(2021-10-03):
如此高电压,大电流的电子负载不容易做的好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4228-1-1.html
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时替代电池的假负载   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生成氯气

那就换成纯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