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超长寿命2T固态 2246EN加东芝1EFL*8

楼主(2021-07-22):
前段时间,有位重庆的老板想找我定做两块2T的长寿命SATA固态,他从淘宝方力颗粒那里选了主控板,闪存,缓存,我看了一下他的搭配,稍加研究,认为可以搞。

于是自费花了两千六百多大洋买了16颗东芝1EFL,两块2246EN板壳,4颗镁光D9STQ。要了客户200定金,第一次合作,秒给定金,感谢信任。

首先颗粒上IS903测试架清空闪存,确认CE是否正常,原厂坏块数。

2246EN主板,拖平焊盘,确保焊盘表面平整干净,上助焊膏,风枪淦完开卡就完事了。

成品下图:

2246EN 正面

反面
在硬盘盒中测速

小结:东芝1EFL是企业级EMLC颗粒,速度稍低,但寿命长达10000PE,该2T盘理论上有20PBW的寿命,考虑到其是拆机颗粒,寿命打个八折,也有16PBW,相较于昂贵的企业级固态,还是比较划算的。

技术要点:闪存颗粒参数表,第46位,由26降为18(十六进制),闪存默认运行频率100Mhz,数字每降低1,频率降低2.5Mhz,这时,闪存频率降为80MHz,可以稳定开出,20行不行,还没试过。(8贴东芝MLC开不过,都可以参考此法)。

FLASH.SET(1DFL同1EFL)
成品上图

客户实测速度

网友:
性价比太低了吧?

网友A:
拆机颗粒,鬼才信寿命

网友B:
绝不碰emlc,九九成是服务器淘汰的盘,真正写入少的拆闪存的不多,大部分都有可观的已使用寿命,大部分闪存保守估计能剩一半寿命就不错了,不同盘拆下的闪存磨损程度也不同。再者emlc是寿命算法也是不一样的,用在家用电脑上的使用方式,可靠性还得打折扣。

不论什么闪存,什么全新拆机之类的,能过高温老化测试的才能用,只是说能用,寿命还是不确定的(老化测试方式,写入校验数据,进行高温断电老化,时间到后校验数据,数据出错则硬盘的闪存可靠性差)
举例,过不了这个测试,那冷数据3年没进行刷新就会出现损坏,也可以作为参考,判断闪存起码没了三分之二以上的pe寿命。2t的盘,正常家用的话不可能没有冷数据。

不一定完全对,但也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不碰emlc,九九成是服务器淘汰的盘,真正写入少的拆闪存的不多,大部分都有可观的已使用寿命,大部分闪存 ...

我机器里面的EMLC可能就是那是1%。建兴T9 256G: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不碰emlc,九九成是服务器淘汰的盘,真正写入少的拆闪存的不多,大部分都有可观的已使用寿命,大部分闪存 ...

人家kuang老板满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绝不碰emlc,九九成是服务器淘汰的盘,真正写入少的拆闪存的不多,大部分都有可观的已使用寿命,大部分闪存 ...

那拆机的mlc咋样?

楼主:
这东西随缘,看眼力,看渠道,方力家的东西还是不错的,我买过几十次了

网友:
太没性价比/不如闲鱼淘2T的企业级

网友C:
我试过8贴9e2h,用的atp16贴板子,也是26开不出来,22也不行,最后也是降到18才开出来,颗粒应该没问题,我在2281上开过都是n1,看来就是emlc频率本身就稍低。26下是能出盘的,格式化直接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颗粒,鬼才信寿命

15nm的颗粒,不配合LDPC纠错,PE缩水严重。

网友:
不如直接买860pro:lol:

网友D(2022-10-14):
Emlc颗粒就是普通mlc颗粒通过主控降低擦写电压。搬板的话和普通的颗粒没有任何寿命区别。个人没那个能力编程降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mlc颗粒就是普通mlc颗粒通过主控降低擦写电压。搬板的话和普通的颗粒没有任何寿命区别。个人没那个能力编 ...

不绝对,我玩过2种EMLC,1个是建兴T9上的9EDJ,另1个是企业盘上的9EFK。

9EDJ用9DDJ的固件,默认速度与9DDJ一致,一般手动降频到20-24使用,实际上大部分默认26就能通过跑圈,前提是供电要好。

9EFK呢,速度慢的要死,不用手动降频,默认26速度就慢,4颗粒上2246EN,也就比9DDL快一点,感觉这个被直接写死到颗粒里面去了,跟9DFK的性能没法儿比。

所以我说,这不一定是什么电压的问题(这个我不懂),跟颗粒的设计定型有关系。9EDJ明显是9DDJ的次品,降频用才能稳定,当然降频降速也带来寿命的提升,厂家玩了一个奸商手段。而9EFK似乎是一个单独的产品型号了,真正的企业级芯片,单体性能低,数量来弥补,所以板卡性能也很强。

至于这些拆机颗粒的寿命,只能靠运气,一般玩家跑几圈没问题就直接用了,总的来说,剩一半、甚至三分一寿命都够普通用户使用,但是如果开始出现新增坏块,并逐渐增多,那寿命真的快要到底了,这种只能拆机做U盘了,U盘的读写次数少,不想固态要求那么高。

网友(2022-12-13):
引用 网友E:
不绝对,我玩过2种EMLC,1个是建兴T9上的9EDJ,另1个是企业盘上的9EFK。

9EDJ用9DDJ的固件,默认速度与9D ...

听某个大佬说9E2H也是残次品,拆机颗粒爆多半。个人认为寿命0EFK>0DFK>0DFL,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2023-05-25):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8贴9e2h,用的atp16贴板子,也是26开不出来,22也不行,最后也是降到18才开出来,颗粒应该没问题,我 ...

但是26可以开成slc模式就没问题

网友:
我8贴 1EFL ,用的APT16贴板子,4贴没问题,8贴第26位改为18也开不出来,提示报Trainning ADJ fail,勾选ADJ fail bypass,一直跑Download MPISP。

A93=Toshiba,2Tbit(16K),TH58TFT1DFLBA8P
Toshiba,2Tbit(16K),TH58TFT1DFLBA8P=98,3E,A6,93,7E,D1,2,08,10,0,4036,4096,2,9,5,256,4,16,1376,3,156,8F,27,30,4,5F,33,0,1,2,1,52,51,0,A2,0,1,0,0,C0,77,77,77,77,12,18,77,77,66,66,66,6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