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k9ukgy8sce,开卡花式报错

楼主(2021-07-22):
双贴开不出来,拆了单帖,还是一样,是不是这板子不支持单帖16ce

TOG跳线,试出来了

但是测试反而没有,不跳tog快,不知是啥情况

这是设置图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种板子,你们是怎么区别支持单帖16ce呢。是不是能显示16ce,就支持

网友:
这不是少狗报的错?

网友:
没跳土狗跳线啊。找到土狗位,跳上土狗跳线就ok了

网友:
配置页面下面 把左下角那2个勾去了 看真实报错是什么

网友A:
K9UKGY8SCE这个是16CE的颗粒/不过你这ID分布还是跳线一下吧/土狗有补上么

网友:
乍一看,这个板子和2258h长的太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9UKGY8SCE这个是16CE的颗粒/不过你这ID分布还是跳线一下吧/土狗有补上么

这个板子tog有知道是那个的不,没丝印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tog有知道是那个的不,没丝印

这个板感觉是免跳线的,我还有个4贴绿色板子。单贴就全是发布在ch0,ch1的

网友:
这不是我的板子吗,哈哈,原贴是海力士,三星要跳toggle,我也不知道在哪,楼主可以试一试,找空焊盘试就行

网友:
另外双贴把缓存换成256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tog有知道是那个的不,没丝印

toggle大概率是主控左上方三个空焊盘中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K9UKGY8SCE这个是16CE的颗粒/不过你这ID分布还是跳线一下吧/土狗有补上么

这个ce分布完全可以开,不用跳线。

而且316*2的板子,没有ce跳线

网友C:
将参数第29位的1改成0,应该可以不用上土狗电阻也能开,只在东芝的颗粒上试验过,三星还没有试;土狗阵营的颗粒有上电tog和上电SDR两种。楼主成功了反馈一下,看看开出来的是运行在ddr模式还是sdr模式(测一下速度就知道);不成功看看是报什么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参数第29位的1改成0,应该可以不用上土狗电阻也能开,只在东芝的颗粒上试验过,三星还没有试;土狗阵营的 ...

改参数后成功了,速度如图,转接卡usb3.0跑的,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ggle大概率是主控左上方三个空焊盘中的一个

试出来了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参数第29位的1改成0,应该可以不用上土狗电阻也能开,只在东芝的颗粒上试验过,三星还没有试;土狗阵营的 ...

跳了tog,还没你说的不跳线,改参数快,啥情况,老哥知道不

网友:
这是运行在SDR模式,土狗电阻上了的话要将29位改回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参数第29位的1改成0,应该可以不用上土狗电阻也能开,只在东芝的颗粒上试验过,三星还没有试;土狗阵营的 ...

这个必须要顶一下 居然还能这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