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进水的东升优+脉冲型电动车充电器DS-48V12AH-做工尚可

楼主(2021-07-22):
这货造型奇葩,不仅进水而且被剪线,本来不想捡的,感觉是坏的。来来回回两个月都看到它躺着草丛,终于还是捡了。
从剪线的位置看很锋利,氧化比较深,应该是被故意遗弃的。
捡到后第一件事是用刷子清洗干净消毒晾干,

背面有厂家二维码,著名的天长市生产,也就是论坛泛滥的翻新电动车充电器大部分都来自这个地方。

线材倒是很正规,比翻新货强很多,标注了很多信息

两颗Y字螺丝拆开,露出主板背面,做工中规中矩

主板正面,没有意外也没有惊喜,果然是进水生锈了

MOS的螺丝锈得厉害

输出部分锈蚀严重,水渍一片,次级用了两颗三极管,一颗TL431,
跑了一下电路,这不是常见的358运放,而是一颗单片机,
控制一颗三极管驱动风扇,另一颗三极管控制三段充。
TL431恒压,电流采样也是进单片机

输出部分有两颗LED指示灯,BT151可控硅,一颗DS2000打磨芯片,整流二极管不算粗壮

算是有防止反接保护了,风扇的线焊接比较随意,没有用母座

风扇金光闪闪,有点杀马特

电源输入部分有EMI和安规,觉得还算靠谱,高压芯片是3842,没啥好说的

测量了所有的半导体器件,没有明显短路,大胆上电,竟然是好的

把被剪断的输出线护套完整拆下来重复使用,焊上0.75平方的护套线当输出线

当然了,使用前把生锈的三极管和电容拆下来换新

最后,根据壳子上的二维码找到厂家的网站跳转到淘宝店铺,看卖家秀图片,好像没有造假。

最后,这货价格是39¥左右,虽然比不上西普尔、特能之流,但是比翻新货以及烂大街的358运放的要好多了。
反正是捡来的,也没亏不是,哈哈

网友A:
运气不错,竟然是好的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还不错~

网友C:
这个壳子圆润,倒是少见

网友D:
我家里有两个这个,只是牌子不同,电路一模一样的,甚至原件都一模一

网友E:
那么是锂电的 还是铅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是锂电的 还是铅酸的呢?

三段式、脉冲,肯定是铅酸

网友F:
那么到底有没有脉冲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是锂电的 还是铅酸的呢?

铅酸的哈哈,锂电池是其它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里有两个这个,只是牌子不同,电路一模一样的,甚至原件都一模一

看来也是公版电路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到底有没有脉冲呢?

就这样子我觉得是没有脉冲了,没看见脉冲电路,或者说单片机带了这个功能,具体我得用示波器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壳子圆润,倒是少见

哈哈,好在外壳有点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控制的还不错~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看多了358运放,腻了,这个单片机(专用芯片)倒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竟然是好的

我也没想到是好的,想着都被剪线扔草丛好久了,肯定是因为坏了才被遗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