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华强北悦虎洛达3代1562A耳机,请大家帮忙鉴定真假

楼主(2021-07-22):
纽扣电池,iPhone可以弹窗,支持无线充电,洛达和FlyCC软件都连得上,请大家帮忙鉴别真假。考虑到万一是假的要退货,只能无损拆解,下半部分(主板部分)就不拆解了。

网友A:
都华强北了还鉴定个啥

网友:
入了一款,长得跟这个差不多,最低音量太大了,并且最低几级音量都是一个大小,白天还可以,晚上躺被窝了耳朵受不了

网友:
看看主控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华强北了还鉴定个啥

鉴定是不是假冒的假冒的

网友:
都拆了还用鉴别啊,看下主控不完事了,话说洛达1526性能其实不咋样~

网友:
软件没用,上周买过,最后耳机底部把主板抽出一半。。结果芯片样子尺寸都不一样,可以用中科一类改的

网友:
华强北还鉴定啥 不过应该比我在拼多多19买的好点  我19元还返现10元。。。。9元也不错   真的苹果也用过3个  都出,同事了

网友:
都华强北了还鉴定个啥.这些玩意质量垃圾得很,因为利润高所以那些人使劲推。你先看看电池有没有保护板吧,几个月就坏。各种小功能失灵等等。

网友:
还不如拼多多和淘宝特价版来的好用又实惠了。

网友:
这种喇叭不是独立封装的,降噪效果略差。

豪瑞的是独立封装的小黑头喇叭,据说降噪效果最好。

但是早期豪瑞的手柄会开裂,我的就是。

网友:
这货竟然有降噪?

楼主:
目前测试,降噪功能,通透模式都能正常用。

网友:
降噪好像就很一般了,另外看你连接什么手机了,水果的话,听歌声音很大,及时降低到最低了还是大,我是在那个耳塞帽里面垫了一层保鲜膜

楼主:
降噪有效果,但是降噪幅度一般般,稍微大一点的声音还是听得很清楚。通透效果不怎样。

楼主:
音质方面还行,相比同价位的国产耳机,音质差不多。

楼主:
补充两张外观图

楼主:
实测距离15米左右(无遮挡)

网友:
看看单元里面有没有降噪麦克风,没有就是1562f

网友:
芯片都看不清,怎么鉴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