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苏州苏灵电子称拆解

楼主(2021-07-22):
苏州苏灵电子称未采用现在电子秤常用的AD转换芯片,而是通过低漂移高精密运放芯片OP07CP将应力感应片的信号放大后,由LM324N运放实现双积分AD转换功能。

补充内容 (2024-4-13 15:45):
苏灵电子秤AD转换器由单片机R5R0C014FA(丝印0C014)、复位三极管9013、精密放大器OP07CP、四运放LM324构成复位式电压频率(V/F)转换器,实现A/D转换功能。

网友:
都是一般比较大路货做工了,毫无特色可言了。

网友:
方案优化还是厉害 还借鉴了某些仪器的自校正功能 低成本 长期高精度

网友:
要做假从什么地方搞?

楼主(2024-04-13):
早期电子秤AD转换器采用复位式电压频率V/F转换电路,其工作原理:
        电压频率V/F转换电路由单片机AT89C51、自动复位开关S8050三极管、精密放大器OP07CP、四运放LM324(用于积分器和电压比较器)等元器件构成。
         积分器由LM324运算放大器其中一个的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接入CF积分电容(也就是将反向比例运算电路中的反馈电阻 RF变成了电容CF )和反相输入端串联积分电阻R共同组成。电容 CF 两端的电压为 uc ,反相输入端对地电压用 u− 来表示,同相输入端对地电压用 u+ 表示。
        自动复位开关s8050三极管的复位脉冲由单片机通过编程产生。通过软件编程在CPU的P3.0脚产生复位脉冲,当电源接通后,由于电容CF上的电压为零即uc=0,P3.0脚初始为低电平,三极管s8050开路,积分器对OP07CP的输出电压uI积分,uc开始逐渐增大,uc超过基准电压u+时,P3.2脚的电压将从高电平跃变为低电平,单片机停止计数;一旦此时有物体放在秤盘上时,作为基准电压的称重传感器输出电压升高,u+就会超过uc,P3.2脚的电压将从低电平跃变为高电平,单片机启动计数器计数,同时经过延时P3.0输出高电平导致S8050导通接地,电容C迅速放电至零,重复上述过程。称重传感器输出的电压越高,周而复始重复上述过程的频率就越高,从而实现V/F转换,达到模拟数字A/D转换功能。V/F转换其实就是一个压控振荡器,其电路原理如下图所示。
参考资料:
   1、百度文库《基于OP07CP 和LM324的电子秤设计》
    2、百度文库《V/F与F/V转换电路》

楼主:
AD转换电路由单片机R5R0C014FA、复位三极管9013、精密放大器OP07CP、四运放LM324,构成V/F电压频率转换电路,实现A/D转换功能,应用在苏州苏灵电子秤。
分享一下实测的苏州苏灵电子秤AD转换器原理图:

楼主:
双积分AD转换器电路工作原理:
        所谓双积分是指进行一次A/D转换需要两次积分(即正向积分和反向积分)。
        在转换开始信号控制下,开关接通模拟输入端,输入的是模拟电压vl。在固定时间r内对积分器上的电容C充电(正向积分),时间一到,控制逻辑将开关切换到与VIN极性相反的基准电源上,此时电容C开始放电(反向积分),同时计数器开始计数。当比较器判定电容C放电完毕时输出信号,由控制逻辑停止计数器的计数,并发出转换结束信号。这时计数器所记的脉冲个数正比于放电时间。放电时间正比于输入电压VIN,即输入电压大,则放电时间长,计数器的计数值越大。因此,计数器计数值的大小反映了输入电压VIN在固定积分时间丁内的平均值。
         简单来说,双积分式A/D转换器是利用积分器对被测电压进行正向和反向两次积分,从而得到与输入电压平均值成比例的时间间隔T,并在时间间隔T内对时钟脉冲进行计数,最后用数字来显示被测量电压值。
        此种A/D转换器的常用品种有输出为3位半BCD码(二进制编码的十进制数)的AD7555、ICL7106、ICL7107、MC14433、输出为4位半BCD码的ICL7135等。

参考:
1、《双积分式ADC的原理及如何设计》
2、《双积分式A/D转换原理》

楼主:
低成本双积分式A/D转换器电路构成原理及应用:
一个单片机89C5 1、一个多通道模拟开关CD4051、一个四运放LM324,构成双积分型A/D转换器,应用在大阳雕电子秤。
参考:
1、《大阳雕电子秤电路剖析》
2、《双积分式ADC的原理及如何设计》

网友:
不懂,感觉还挺复杂的

楼主:
双积分型A/D转换器基本原理

网友A:
这是做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论文

分享所学的知识

网友:
搞得蛮透彻

楼主(2024-06-05):
分享一个采用CD4051、LM324、OP07CP芯片电子秤的链接:

拆解上海嘉定计量三厂产的台式商业电子秤

网友:
无良商家是如何下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