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KR8800无线蓝牙音箱送二颗大螺丝

楼主(2021-07-22):
搜到的图

外层包软胶,老化粘手,已除胶状态。除胶方法:拆开放水盆泡软,用卡片除胶。

左右二个喇叭

电池仓,已无仓盖,可放诺基亚通用BL-5C电池,长出一截。

卡扣式拆开上下二片

开盖

发现二颗大螺丝配重

二颗大螺丝

主板

触控面板

无字触控芯片

被动盆

主板

卓荣主控,查不到资料

左右声道音频功放用二块MIX2049

生产日期

特意找出库存的PVC音箱贴包下,好看多了

反面

网友:
螺丝换成大电池多好

网友:
电池与螺栓的成本核算,首选螺栓。

网友A:
那个NFC是真的么?

网友:
证明现在的电子电路集成度太高了,用个铁螺丝来配重。

网友B:
BL-5C电池最不耐用了,还不如换成18650电池更加实用了。

网友:
那两颗螺丝应该是备用螺丝,万一拆机丢螺丝了,就可以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NFC是真的么?

试过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5C电池最不耐用了,还不如换成18650电池更加实用了。

还要改多麻烦

网友:
温馨提示,那种涂层直接用肥皂水就能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