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博世工业吹风机(BOSCH GBL 800E)

楼主(2021-07-22):
照片是以前拍的, 有2017年、2020年、2021年,所以拆解顺序有些混乱,大家见谅。阅读时可点击看大图,清晰才是我们的追求 。

博世GBL800E,博世在售的唯一一款有线工业吹风机。

标签都没贴好,一角翘起,并且外壳做工是我见过的博世中最差的,一看产地是印度就释然了。很多时候产地代表了品控和质量,虽然不是绝对,但普遍是这样的。

看这毛边都没处理干净,马来西亚或者中国产的博世没见过这么差的。

这个出风口做工,我都差点以是假博世了。但这款吹风机销量很差所以目前没看到有山寨的。淘宝上随便搜一下假电锤倒是有,价格很低。

外壳用的是十字螺丝固定。

叶轮的设计, 肉眼可辨比几十一百多的工业吹风机好。

下图左边的垫片是上图固定叶轮原配的,太单薄了,我给换成了右边的304加厚垫片,档次马上提升。

拆掉叶轮后,露出的四颗 T20星型+一字复合螺丝 。  我一直觉得十字螺丝比较差,因为十字螺丝拧的时候还需要用力顶,并且容易打滑拧花,是廉价方案。欧美品牌的商品很多用星型螺丝。

碳刷槽

碳刷

露出电机

内部很简单,从左往右, 电机 - 可控硅调速电路板 - 开关(带锁定)

注意看博世定子线圈的固定方式,如果发现是扎带、胶带固定则很可能是假货。

定子内部

定子

定子

转子上有打点的编号

转子

动平衡处理,注意看是梭状的槽。  一些廉价电动工具动平衡挖的槽很丑。

调速电路板

红色旋钮下是个电位器

用双向可控硅调速

开关模组

原包装是一个纸箱,我给换了一个密封塑料收纳箱,体积比原配的纸箱小一些。

家用,偶尔用一下,平时收纳起来不怕受潮或者虫子做窝了。

从拆解的图片看,这款博世工业吹风机的结构和几十一百多的是一样的。 只是用料好一些,不偷工减料而已,但这些差异造成了售价几倍的差距,值不值各位见仁见智了。

网友:
看内部又不像假的,但没有安规电容和滤波磁环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A:
如果是戴森变频后三相无刷电机更贵了,不过拆机9733低压无刷电机实惠,把转子改成钕铁硼,风力不够再手绕双股定子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戴森变频后三相无刷电机更贵了,不过拆机9733低压无刷电机实惠,把转子改成钕铁硼,风力不够再手绕双 ...

能换磁钢,和绕线的都是大佬

网友:
加上工业二字就是比较好做工了,就是噪音也是几何倍数往上飘了。

网友:
  做工可以 日本轴承 ,但是 综合来看 还是继续用沪工的吧 ……

网友:
看着确实有点差,不如撸国产好点的

网友B:
好像不行啊  没有我的国产的得伟的做工好    虽然得伟的也是浙江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行啊  没有我的国产的得伟的做工好    虽然得伟的也是浙江代工的

印度产,做工怎么跟国产比?

网友:
这种样子的国内做的太多了,看价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印度产,做工怎么跟国产比?

这个看管理,苹果的电源也是印度伟创力做的,做工也不错啊

网友:
喜欢工业吹风的 推荐得伟6800  也是800W的  用了3年多了只换碳刷其他没动过

网友:
不错,比我手上的杂牌风机好的多了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