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无线鼠标接收器,主要是看芯片

楼主(2021-07-23):
美工刀,把铁片,从缝隙插入,一点点挪,就能把铁片拆下

尽力拍清晰,这个是收发IC?几乎没查到资料

背面是这样的

没有标识,估计是山上的

铁的。。。

网友A:
还不错,至少不是牛屎的

网友:
这种应该都是定制的芯片吧

网友B:
至少有字
清真牌
逻辑的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C:
至少能看到芯片型号

网友:
天线在哪儿呢

网友D:
nano接收器的天线都设计在usb突出的部分上,就是你看到的黑色外壳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nano接收器的天线都设计在usb突出的部分上,就是你看到的黑色外壳部分。

+1,都是这样的...

网友D:
是的,不光鼠标,微型wifi网卡/蓝牙也是设计在突出的部分 这样设计虽然小巧,但带来的弊端是发射接收功率不大不能过远否则会断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有字
清真牌
逻辑的为什么那么贵

任何品牌都有品牌价值,包装广告费之类的。
用料的好坏也有差别。更贵的也代表着使用时间更长更皮实。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某某品牌就是好~寿命快到了也会出毛病,比如微动开关粘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不光鼠标,微型wifi网卡/蓝牙也是设计在突出的部分 这样设计虽然小巧,但带来的弊端是发射接收功率 ...

+1,都是这样的...

网友:
水冰月的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至少不是牛屎的

哈哈,从这个角度而言,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有字
清真牌
逻辑的为什么那么贵

清真牌是啥牌?

楼主:
卧槽,你牛逼,我都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能看到芯片型号

搞了个小放大镜的镜头,反正尽力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o接收器的天线都设计在usb突出的部分上,就是你看到的黑色外壳部分。

对,高手,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