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大概90个平方 用的华为A1路由器 带了15台设备 网络卡怎么升级?

楼主(2021-07-23):
家里大概90多个平方,用的华为A1无线路由器,大概带了15台设备,最近网络太卡了,想问下下各位大神有什么升级方案。(家里装修的早就埋了一个网线弱电箱到客厅电视柜)

网友:
厉害的是15台设备,

网友:
我家20多个设备。智能家居就16个。wifi5g手机测试基本跑满300m

网友:
以前不卡现在卡,就重启一下路由器或者猫,估计是哪个过热了,不稳定了

网友:
  看了看我的老华硕 N18U 看来还能继续战斗  ……

网友:
网络卡是什么?延迟高还是网速慢,加钱升级宽带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
15个太少了吧?
这路由也太弱鸡了。
至少30个才是正常的。换AX3600就足够了,90平方能有多大?
我家AX1800足以覆盖200平方。我看了一下A1的参数,天线增益才3dbi,完全就是房间级的信号,想要覆盖到所有房间,6dbi天线是必须的。
要嘛换路由器,要嘛想办法把一些无线设备有线连到路由器上,降低无线负担,通常情况下,有线的处理能力还是很强的,拖累性能的往往是无线端,同时改造天线,看看有没有SMA端子,直接外接天线出来,放一根7dbi的外置天线。

网友:
菊花家用产品就是智商税...

网友A:
楼主没说什么宽带?卡有很多问题。1宽带不好,这要找运营商,2你路由问题,3你周边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
以前不卡现在卡,刨除营运商网络因素,
一是路由器老化了不稳定了,最常见的是电容老化,那就要修或换路由了
也有可能干扰多了,比如周边邻居增加了设备等,表现是有线不卡无线卡,根据你的情况那基本上也只有更换或增加路由器了,想不换路由改空闲信道或5G网络都是扯淡,5G信号穿墙差,一般覆盖不了90平的房子,改空闲信道也是然并卵,你改了周边都是自动,照样时好时坏

网友:
刚给丈人家买了一对 水星 M6G
只有书房一个网线口
用2个 水星M6G 无线组网 ,用下来信号不错,网速也满意
至于“无缝漫游” 没测试,也没需求

网友:
华为的家用路由器基本就是垃圾

网友: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开始以为天热原因,路由器和猫都定时重启下,无效。直接换个好路由,问题解决。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路由器支持易展不。有段时间我家的无线很卡,玩游戏延迟,重启了几次路由器和光猫,开始还行,一会还那样。后来在台式机上看路由器信息,发现有一个支持易展的路由器连上我的路由器了,于是给他禁用,然后把自己的易展关上,这才又能愉快地开坦克了

网友:
来个AX3600吧

网友:
换个更好的路由器并位置改到屋子中央

网友B:
光猫改桥接了吗?我家电信千兆,TP猫,红米AC2100老毛子,30多个设备,5G段跑到500MBps以上。

网友:
换个路由器就行了,随便换,只要不是华为、荣耀这两个牌子的就行。包括TP这种垃圾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说什么宽带?卡有很多问题。1宽带不好,这要找运营商,2你路由问题,3你周边干扰太严重了。 ...

500兆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猫改桥接了吗?我家电信千兆,TP猫,红米AC2100老毛子,30多个设备,5G段跑到500MBps以上。 ...

光猫改桥接?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