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Lexar S57量产低格后只有一半容量,是不是没救了?

楼主(2021-07-23):
Lexar S57 64G的U盘,主控是3281BB+镁光 B27B制程的TLC颗粒,用白片工具量产CDROM失败后,ISP NONE,找了很多白片工具都未成功开卡量产,甚至中间还出现过不认盘,短接后认到,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黑片工具量产,开始也是不行,设置低格后,大概跑了3个小时左右的样子,提示加载韧体失败,但磁盘管理器里面有RAW盘,容量30G格式化后能用,尝试设定分bin固定容量,结果只开出了16000MB,重新设置不定bin容量后,又恢复到30G了,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原来的64G容量吗?

网友A:
估计要eraser all后重新低格量产,我手上4个雷克沙量产没出过这问题,eraser all在量产软件主页面右侧,有个debug里面找,有些版本没有,有些版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eraser all后重新低格量产,我手上4个雷克沙量产没出过这问题,eraser all在量产软件主页面右侧,有 ...

你说的是白片工具吧,黑片工具没有debug。我有用白片工具debug中earese all过,不行

楼主:
设置定容67000MB和61440MB,不知道能成功不

楼主:
坏块过多,绝望啊

网友B:
楼主黑片工具能分享一份吗?1909277033@qq.com

网友:
用正片量产工具试试
这个只适合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黑片工具能分享一份吗?

发给你了。。。。。

楼主:
用定bin容量的方法,开如了48000MB的容量,看来Lexar的黑片颗粒太渣了,48000/65536=73.24%,接近30%的坏块。

网友:
同求黑片工具,925363652@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定bin容量的方法,开如了48000MB的容量,看来Lexar的黑片颗粒太渣了,48000/65536=73.24%,接近30%的坏块 ...

求黑片工具,284623567@qq.com

楼主:
看到这么多人要工具,工具打包上传,因为大于6M了,分成两个包了,下载后修改文件名将.zip取掉,用7z解压。
比如:Star_SM3281series_T0214.7z.001.ZIP----->Star_SM3281series_T0214.7z.001

网友C(2021-08-26):
s57应该不是黑片,你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可以试试黑片工具里用pretest,最好就先换个新的版本再用这个功能,选擦除全部,3281BB目前流出的正片工具很多正片都开不出的,或者不稳定,主要是固件各种BUG,黑片工具低格虽然只有30G,不过不排除这个版本的黑片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57应该不是黑片,你拆开看看再说

应该是黑片没错了,TSOP芯片上丝印NX071TDC1111064G,工具认出的型号是MT29F512G08EBL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