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乐色lenovo,2256k+镁光b95,CE怎么跳线?

楼主(2021-07-23):
240g镁光b95颗粒,四颗粒,CH3那个芯片不行了,想去掉CH2和CH3,改成120G,CE跳线要怎么跳呢?
现在去掉CH3后,是处于CH2和CH3交错状态,没办法搞

顺便说一句,南卧浓固态,真是乐色,好容易看到用正片,结果这个镁光NW784居然是刷油漆的刮刮乐,南卧弄固态就没遇到过好东西,和台电铭瑄金泰克,根本没法比。

网友:
前阵子我也收到了4片刮刮乐国人坑自己人一点都不含糊

网友:
刮刮乐也是够惨的。

网友A:
拆掉主控面右测的颗粒,和背面映射位置的颗粒,ch2和ch3就消失了

网友:
直接把CH3的那个颗粒拆了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主控面右测的颗粒,和背面映射位置的颗粒,ch2和ch3就消失了

拆一个颗粒,临近两个通道,分别会减少2个ce,而且交错排列。并不是一个颗粒对应一个通道减少4个ce

所以只有想办法改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