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普通的双联电位器,大大小小零件不少呀!

楼主(2021-07-23):
上次修功放换下来的,音调电路用的,测试已经开路了
正面

背面
线性50k

侧面
双联嘛,自然有双电阻片

撬起壳子折弯部分,后一个电阻片就下来了

外圈黑色部分为电阻膜,银灰色为金属膜
内圈黑色部分应该是电阻很小的碳膜,没测试确认

拆掉后电阻片的前面部分

电刷,多点接触

继续拆
把后电刷拿下来

就靠塑料缺口部分啮合

转轴是和前电刷铆在一起的

再把铁壳撬掉

转轴是铝的,把铆接位置蹭掉,就能分开了

前电刷组件

前电阻片,电阻膜都已经磨出沟槽,带出灰来了

转轴和带轴套的底座,两者接触面上带阻尼脂,和加电机转轴里的菜油作用相反
转轴应该是铝的,轴套锌合金吧

全家福

尸检结果是电阻片上电阻膜和引脚端子之间用来短接的金属膜开路了,应该是时间太久氧化导致的
几毛钱一个的元件用了大大小小10种零件,连带的工装模具更多,也只有全自动化生产才能降低成本,虽然大路货的质量差些

预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A:
元首,我又来占楼了,
元首拆零件级的玩意有一整套,
话说为啥要金属膜碳膜组合呢、、、

网友B:
碳膜容易接触不良,为啥还造呢

网友C:
品质一般胜在便宜~

网友D:
几毛钱还要什么自行车了,的确是性价比最高了。

网友: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网友:
电位器转轴里含阻尼油,以前我还真不知道,以为就是润滑脂。谢元首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我又来占楼了,
元首拆零件级的玩意有一整套,
话说为啥要金属膜碳膜组合呢、 ...

热烈欢迎围观!

那金属膜是用来连接电阻膜和引脚端子的,电阻要很小(偶估计接近0Ω的碳膜不好做),不然两端就不为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烈欢迎围观!

那金属膜是用来连接电阻膜和引脚端子的,电阻要很小(偶估计接近0Ω的碳膜不好做),不 ...

学习了学习了,比翻书快多了

网友:
在管脚那里滴点导电胶,立马全血复活。

网友:
我说我的电位器怎么那么沉呢,原来加了上好的阻尼油

网友:
我上次修功放也买了10多个,就用了3个,还剩下不少
后来功放都扔了

网友:
感觉这玩意就是锌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膜容易接触不良,为啥还造呢

金属膜的电位器没见过,不知道有没有
线绕有,但贵了,而且大阻值的不好做
便宜货,那碳膜就当仁不让了

网友:
该退休了哈哈哈

网友:
好像音量电位器都不是线性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质一般胜在便宜~

确实便宜 ,换起来不心痛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膜容易接触不良,为啥还造呢

主要是电阻值千欧级以上,价格低廉。我的XL6009升降压电路板,多圈电阻故障好几颗,然后输出电压突然升高,好在及时断电,电容没事,后来改基准电阻位置,换成两个金属膜可调电阻串联,一个粗调,另一个细调,万一可调电阻故障最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毛钱还要什么自行车了,的确是性价比最高了。

上次几块钱撸了10个,估计再用3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