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roome多功能插座USB插座无法使用

楼主(2021-07-23):
各位大师们有买过roome多功能插座USB插座没有?现在APP无法打开了,插座自然也无法使用了,有没有办法解决呀

网友A:
卸载重装重新绑定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重装重新绑定APP

百度过问题说是公司都倒闭了

网友:
服务器已经完蛋,看能不能刷其他程序

网友:
最近我云视通也打不开,鬼知道是不是倒闭了

网友:
想哭,我买了几个,还没拆封,平台已经倒闭了

楼主:
一般的智能插座APP无法登陆使用的可以考虑买一块其他的远程控制小板改装进智能插座里,替换原有的WiFi小板,淘宝上有很多这样的小板,自己刷程序的便宜点,已刷好的也就15元左右,就准备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