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测下空调的真实功率及用电量

楼主(2021-07-23):
一直有个疑问,空调运行起来之后,真实功率有多少瓦?

每个月哗哗交电费,实际上空调“贡献”了多少?

今天来实测一下。

空调型号:美的(Midea) 1.5匹 一级能效 变频冷暖 智能壁挂式空调挂机KFR-35GW/MHAB1(极光先锋)

测试仪器:北电T8

测试地区:山东济南

室外温度:30℃

室内温度:28.7℃

插上仪器,直接测试
电压:215.2v,偏低,我记得高的时候有240v的时候。

空调待机功率:5.27w

空调温度设定25℃制冷

开机

我一直以为开机就是最大功率,结果想错了。

开机后,功率从200W左右开始跳变

基本是线性的一个跳变规律,一下跳十几到几十瓦。

大概几分钟后,最终定格在了1180w左右,功率不再上升。

按1匹≈735W计算,1.5匹≈1100W,所以这时,基本是空调满载的功率了。

运行半小时左右之后

室温降到26.1℃,这时功率降到900多w

一个小时以后:
米家温度传感器显示还是26.1度,但温度计显示已经低于26度,大概在25.7度左右。

这时感觉有点冷了。

平时在家只穿短袖衫和短裤,空调开28度的,今天为了测试开到25度,有点受不了了。

本着节能减排的原则,也为了省点电费,再把温度调回去吧。

重新调整温度后,功率很快也下来了

大概2分钟左右之后,空调功率竟跳到了接近待机功率的8.65w

2021.7.23  13:20  稳定运行3小时后

功率跳变不大了,基本在100-200w之间。

早10:15左右开的,3小时耗电1.27kwh。个人感觉不算多。

2021.7.24 16:38
已运行6个多小时,总耗电1.86kwh

当地的电费是0.55元一度,运行6个小时的电费大概是1块钱多一点。

总体感觉没有想象的那么耗电。

由于空调实际耗电量与空调功率,室外温度,室内面积,设定的温度等诸多因素有关,本次测试结果仅供娱乐。

虽然没用过定频空调,但听人说定频的要比变频的耗电多。

不过都2021年了,买空调还是尽量买变频的吧,谁都不差那几百块钱。

整篇完!

网友A:
空调都是延时启动的,延时时长不等。
开机后,会给你保留足够的调整时间,然后才会启动压缩机。

据安装空调的师傅说,变频空调,不管制冷还是制热,开机后,最好设定到最大值,工作一会后,再调整到你需要的温度。
不知这种说法有什么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都是延时启动的,延时时长不等。
开机后,会给你保留足够的调整时间,然后才会启动压缩机。

纯粹扯淡的言论。这种说法的所谓依据就是这样空调室外机能停止工作,如果不按照这么设置的话空调会一直运行所以费电。

他们根本不懂变频空调的功率是动态的,所以才会有这么瞎扯淡的言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都是延时启动的,延时时长不等。
开机后,会给你保留足够的调整时间,然后才会启动压缩机。

比较差的变频,不管是程序设计差还是用毛细管节流这种偷工减料的差,在低功率的时候蒸发温度偏高,除湿效果差体感不舒服,所以才有这种人为拉大温差,强行满功率运行增大除湿效果的说法

网友:
8.65W是外机风机压缩机完全停转,内机风机低速才能达到吧

网友:
我觉得没啥意义,还不如2小时测到底用了多少度呢

网友B:
接个电表计量一晚上最准! 别的仪器测的再准,那也是“不准”的。 哈哈

网友:
都说空调特别费电,咱自已没有,也没测过,这么看也不是特别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电表计量一晚上最准! 别的仪器测的再准,那也是“不准”的。 哈哈

好像有个无功功率,供电局也纳入计算范围了。

网友:
都计算有功功率,企业大功率用电是要控制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低于多少供电局就要企业交罚款,所以很用企业的配电柜都配有无功补偿柜。

网友C(2021-08-25):
楼主测量没看到接线怎么做的。功率测量要注意几点,电流和电压的带宽,特别是变频空调;电流和电压测量的同步性,计算的时候要在一个周期内;有功和无功的差别。目测楼主这种表是非常不准确的,准确的得功率分析仪了(价格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测量没看到接线怎么做的。功率测量要注意几点,电流和电压的带宽,特别是变频空调;电流和电压测量的同 ...

楼主这种表是能测出有功功率的,它的芯片有把电压和电流相乘做积分,和电力局给你家里装的数字式电表一个原理,是准的。

网友D:
这种测试方式必然是准的呀。要是这样测还不准,那就不清楚电表到底是怎么计量的了。北电移动式计量插座和北电的电表是同一款计量芯片。计量精度准确性都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测试方式必然是准的呀。要是这样测还不准,那就不清楚电表到底是怎么计量的了。北电移动式计量插座和北 ...

T9比T8好吗?

网友:
测有功功率是准的!

网友:
T8停产了,买了个T9,说实话,外观做工玩具感很强!不过测量有功功率是准的。缺点是没有功率因数显示(开机能看到屏幕有功率因数符号,可能是软件屏蔽了功率因数显示)。正面插座一般,很多插头插拔不顺畅。

网友D:
T9主要是升级了外壳和内部元器件,使用方面其实差别不大,现在T8也已经停产了。如果只是测试的话,建议直接上T9。如果需要额外的功率控制,时间控制,手机抄表,可以上最新出的定时版

网友:
引用 网友D:
T9主要是升级了外壳和内部元器件,使用方面其实差别不大,现在T8也已经停产了。如果只是测试的话,建议直 ...

请问一下T8的显示屏有卖不,多年了,显示屏不行了,不过这款原买来时就不怎样,

看楼主的也不太好,不过比我的要好多了,我的小数点后和W基本看不见了

网友(2025-08-01):
不知楼主用的这种指针式温湿度计准确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