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如何打开盖子,要换电池。

楼主(2021-07-23):
请教一下,如何打开盖子,要换电池。

网友A:
这也能审核通过???

网友:
锤子啊,砸开就行了。不行就加个凿子

网友:
图片忘记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审核通过???

您好,能的

网友:
楼主贴个图啊

网友:
用脑子,在用手,或者用钱,在找人

网友:
朕知道了,你打开吧

网友:
用手或者用锤子打开啊。

网友:
再打不开,建议大力出奇迹。

网友:
以前好像有句咒语比较流行“芝麻开门吧!“,不知道现在灵不灵了。

网友:
看哪儿轧马路,扔压路机前边就行了,俗称轧马带

网友:
一般不容易开盖的最后往往是角磨机或气割

网友:
拆不开是力度不够

网友(2021-08-24):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上二楼 使劲往地上扔

网友:
图呢?没图你说个j8,No pic u say a j8